在IAR软件中出现如下问题

楼主:
Error[Pe065]: expected a ";" C:\Texas Instruments\ZStack-CC2530-2.2.2-1.3.0\Projects\zstack\Samples\SampleApp\Source\SampleApp.c 524
搞不懂  在别的历程中不需要;  ,我自己加就提示这个

网友A:
第500行第一个分号有问题。

网友:
问题出在524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500行第一个分号有问题。

500不加;就提示和524行一样的错误

网友:
楼主你的if()怎么是花括号开头?而且括号不配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500不加;就提示和524行一样的错误

反正,编辑器提示的问题并不是真正的问题,你需要找找其他地方。

网友C:
你应该在500行前面在找下原因,应该是那个地方少了分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在500行前面在找下原因,应该是那个地方少了分号

最开始提示是在482行的少分号  加了之后开始一行行下来要分号  所有要加分号的情况都和现在的情况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反正,编辑器提示的问题并不是真正的问题,你需要找找其他地方。

加了分号这里就没有问题了,就是感觉怪怪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了分号这里就没有问题了,就是感觉怪怪的

说明你加的地方有问题,或者你的分号是不是中文的

网友:
分号不是中文的   我打字母试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明你加的地方有问题,或者你的分号是不是中文的

分号不是中文的   我打字母试过的

网友D:
双击error看指在哪里,感觉像少了分号一样呢。你看清楚地方了再加,别乱加,到时候error越来越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双击error看指在哪里,感觉像少了分号一样呢。你看清楚地方了再加,别乱加,到时候error越来越多了。

全部加上分号就没有错了  就是感觉怪怪的  后来我重新写了一个新的  就没有这些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全部加上分号就没有错了  就是感觉怪怪的  后来我重新写了一个新的  就没有这些问题了

我估计可能有个细节性的地方您没有注意到,所以您再重新写,避免了这些错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估计可能有个细节性的地方您没有注意到,所以您再重新写,避免了这些错误。

应该是把 毕竟600百多行,,,虽然很多是固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把 毕竟600百多行,,,虽然很多是固有的

代码多了就挺容易犯错的,有时候多个分号,很难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