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与各位大牛,在此先谢谢各位大牛了

楼主:
现在本人想做一个51的实时时钟,具有的功能为:可以显示年月日星期几,小时分钟秒,还有温度,我想用1602进行显示,用一个温度传感器(DS18B20),现在需要一张原理图,前辈们如果有的话,能否借与小弟,不胜感激,前辈如果能指点的话,就更好了!

网友:
基本的51学习板你上面所说的都有

HC6800-ES V2.0原理图.pdf

网友A:
1602的引脚定义,很容易就能搜到。按照定义连接单片机的引脚就是了。DS18B20,单总线,连接更简单。时钟,找个时钟芯片,如DS1302,根据手册,连接单片机引脚。难度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02的引脚定义,很容易就能搜到。按照定义连接单片机的引脚就是了。DS18B20,单总线,连接更简单。时钟, ...

谢谢了

网友:
新手建议买一块学习板, 当你不需要时再转让给别人

网友:
这种东西网上有很多现成的,只要搜一下就可以找到;自己下点功夫就行了。

网友:
一块开发板好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