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93的问题

楼主:
lm393接了5v电源和地,正输入为2.5v,负输入悬空,输出会怎样

网友A:
门电路、运放或比较器输入端不允许悬空。
具体对LM393来说,输入端悬空相当于接高电平。
顺便说一句:那不能称为“正输入”、“负输入”,应该称为“同相输入端”、“反相输入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门电路、运放或比较器输入端不允许悬空。
具体对LM393来说,输入端悬空相当于接高电平。
顺便说一句:那 ...

那如果只用一组,另一组需要接地吗

网友B:
这个电路,393的输出为什么老是低电平,请教一下大神,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如果只用一组,另一组需要接地吗

不用的一组可以保持管脚悬空,无需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393的输出为什么老是低电平,请教一下大神,谢谢

注意传感器输出的电压范围,调节R2到合适的阻值即可。

网友:
对比较器来说不用的一组悬空也可以,但最好是入地,免得引起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如果只用一组,另一组需要接地吗

LM393输入级是PNP三极管,不用的那个比较器输入端允许悬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393的输出为什么老是低电平,请教一下大神,谢谢

右下方那个圆圈里面是什么东西?热电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