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从原理上来说是否可行

楼主:
请问这个电路从原理上来说是否可行,要实现这种功能是否有更简洁的办法(不要使用ad和单片机)

网友:
中间的那两个三极管你看能不能去掉
还有你仿真一下看看嘛
我想了一个,能力有限

网友:
图片实在看不清,尤其是右半部分。发一幅清晰些的吧。
另外,你要实现什么功能,最好说清楚。

网友A:
使用LM358的两个运放,即可实现楼主所说的功能。

方法是,将两个运放接成带滞回特性的比较器(加正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LM358的两个运放,即可实现楼主所说的功能。

方法是,将两个运放接成带滞回特性的比较器(加正反馈 ...

对运放的理解不深,只会一些粗浅的应用,版主所说的滞回特性比较器,我看别人都是在mv级来用的,像这种足足3v的压差也可以么?版主能不能提供一个原理图,我去搭个实物电路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运放的理解不深,只会一些粗浅的应用,版主所说的滞回特性比较器,我看别人都是在mv级来用的,像这种足 ...

实际上,实现所要求功能的,两个三极管就可以实现。但现在的运放使用很普遍且价格很低,使用起来性能又好。所以用运放实现较佳

网友B:
版主大大,那直接这样接是否可行?Vin通过电阻分压降压

网友:
4楼说的不错,使用滞回特性的比较器也叫施密特比较器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大大,那直接这样接是否可行?Vin通过电阻分压降压

可行!

这种形式的电路可以实现。但调相对麻烦一些。你自己动动手就有收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行!

这种形式的电路可以实现。但调相对麻烦一些。你自己动动手就有收获。

我取R=R1=R2=2K,为什么测得的两个阈值是2.5v和4v,是因为比较器的供电电压太低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取R=R1=R2=2K,为什么测得的两个阈值是2.5v和4v,是因为比较器的供电电压太低吗?

楼主的图中,我说可行,是指电路形式可行,具体取值需要合理设计才行。
1、Vref电压,要在运放输出电压之内, 即:
            Vref    >   Vo(low);
           Vref    <  Vo(hi)

2、运放两个阀值是由R1及R2决定的。

这个计算也很简单的,仅是计算它的分压问题。

不妨我们计算一下:

假设输出高电平电压等于Vcc,输出低电平电压等于0,
那么:
一、当输出高电平时,运放的输入点电压为:
        Vin1   =  ( Vcc -  Vref ) * (  R1 /  ( R1 + R2 )  )   + Vref

       这个电压标志着,当输入电压高于它时,输出才会翻转。也即其中的一个阀值。

二、当输出为低电平时,运放的输入点的电压为:

            Vin2   =   Vref * R2  /  ( R1 +  R2 )

         即,当输入电压低于它时,输出才会翻转, 这是又一个阀值。

(以上计算公式未作校对,如有错误请自行更正。)

网友:
上帖计算的值,需要注意阀值处电压的变化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图中,我说可行,是指电路形式可行,具体取值需要合理设计才行。
1、Vref电压,要在运放输出电压 ...

找到了计算公式,不过这个电路还差一点,输出需要上拉,两阈值计算略有差异,vth1= Vref +(Vcc-Vref) * R2  /  ( R1 +  R2 )
vth2= Vref-(Vre-VoLow)* R2/ ( R1 +  R2+RL )

网友:
还有版主大大,你这个图是窗口比较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