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制作或者恢复Audio Capacitive Touch BoosterPack的SD卡?

楼主:
前几天有幸购买到TI的Audio Capacitive Touch BoosterPack板卡,这两天想把玩一下,套件工作起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觉得它自带的SD卡容量有点小,是2G的,所以我想换成16G的,我就把TI提供的BOOTIMG.bin等文件复制到新的SD卡上,插到ACTBP之后上电并没有任何反应。后来,我又找了另外一个2G的SD卡,并复制进去相关文件,然而也是不工作,换了FAT和FAT32文件系统都不行。
后来偶然发现,TI提供的SD卡有未分配的容量,是不是这里面还有其他需要烧写的数据?但是TI官网仅是提供了BOOTIMG.bin文件的下载,其他任何说明都没有,希望在这方面有了解的大神给与指点,在此谢过!

附一张自带SD卡的分区图,其中有个剩余空间比较重要。
其中的分区1,无论是格式化成FAT16、FAT32都没有问题,只要不破坏SD卡的整体结构就行,也就是这个剩余空间一定要保留并且不能破坏。
我将自带的SD卡完全克隆到另一张SD卡,那么克隆出来的卡也是可以用的,但是如果把后面剩余空间破坏的话,那么卡就不被识别了。
那么这个剩余空间中到底有什么重要数据,如何写进去的呢?

网友:
如果制作不了SD卡的话,那基本没有可玩性可言了。首先是附带的SD容量比较小,其次是万一哪天SD卡坏了,整个板子就算报废了。
虽然可以使用dd命令克隆整张卡,克隆到16G卡上,实际容量还是2G,后面的剩余容量不允许改动,否则卡就失效不能识别了。
目前按着官方提供的方法根本行不通: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 ... &tisearch=Search-EN

网友A:
我也有个这个板子,这两天没空,有空的话,我也整下,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个这个板子,这两天没空,有空的话,我也整下,看看怎么回事。

嗯呢,一起玩,我目前是搞不定了!

网友B:
你不是不玩硬件了吗?烧写镜像的时候不就是这样吗?想想狗板,有你看不见的分区,肯定是格式不对,找烧录软件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不玩硬件了吗?烧写镜像的时候不就是这样吗?想想狗板,有你看不见的分区,肯定是格式不对,找烧录软 ...

关键是,并不是烧录SD卡镜像之类的。
官方的说法就是格式化SD卡,然后把相应的文件copy进去就行。
只有一个必要的文件,那个bin文件不足1M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并不是烧录SD卡镜像之类的。
官方的说法就是格式化SD卡,然后把相应的文件copy进去就行。
只有 ...

文件系统格式是否正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文件系统格式是否正确

官网称FAT16和FAT32都支持,我都试过了,貌似不是文件系统问题。
原SD卡完全格掉之后(删掉后面的剩余空间,完全占用整张SD卡),也是不能启动的。
但是,只要保留后面的剩余空间,前面那个分区格式化成FAT16和FAT32都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官网称FAT16和FAT32都支持,我都试过了,貌似不是文件系统问题。
原SD卡完全格掉之后(删掉后面的剩余空 ...

按你说的文件系统大小影响了功能,可能是固件只能识别2G的空间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按你说的文件系统大小影响了功能,可能是固件只能识别2G的空间吧

并不是这样,官网都说了,最大能支持到32G的,并且已经测试过16G的并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并不是这样,官网都说了,最大能支持到32G的,并且已经测试过16G的并没有问题。。

你按照官方的方法一步一步试了不行?

网友B:
under root partition这个你是怎么做的?哪个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under root partition这个你是怎么做的?哪个是?

我对这个的理解就是:把bin文件直接放在顶级目录,也就是直接放在sd根目录,不能放在任何文件夹中。
除了这个解释,我也想不出别的了。

网友C:
骚年帮帮我。。。你是大神。。。

nmg

网友:
引用 网友C:
骚年帮帮我。。。你是大神。。。

我才是不懂帮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骚年帮帮我。。。你是大神。。。

好说,,把板子寄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说,,把板子寄过来。。。

我再研究几天。。。不行就寄给你。

网友E:
这种东西也没接触过,您最好尝试用wiki所描述的 WIN下用HP工具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东西也没接触过,您最好尝试用wiki所描述的 WIN下用HP工具处理

试过了,没用。

网友(2016-05-18):
鏌ョ湅鏈笘鍏ㄩ儴璁ㄨ锛岃
鐧诲綍
鎴栬€�
娉ㄥ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