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 PWM模块

楼主:
PIC单片机 PWM模块用的是定时器2    如果关闭定时器2还到输出PWM脉冲吗, 我用PROTEUS仿真的,关掉定时器2为什么还是有PWM脉冲。

网友:
#在这里IC单片机 PWM模块用的是定时器2    如果关闭定时器2还到输出PWM脉冲吗, 我用PROTEUS仿真的,关掉定时器2为什么还是有PWM脉冲。快速回复#

网友A:
PWM模式已经关闭并且定时器2也关闭了,为什么还有PWM输出

网友:
一般原则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关闭PWM

网友:
引用 网友A:
PWM模式已经关闭并且定时器2也关闭了,为什么还有PWM输出

这样无法分析

网友:
CCP1CON清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