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LPS25H驱动

楼主:
周末抽空将气压计LPS25H的驱动完成了,可以很方便的读取温度、气压值。目前驱动只做了查询部分,没有处理中断部分。这个等后面有空的时候在做了。

首先import LPS25H库,然后定义lps25对象,就可以使用lps25.PRESS()读取气压, lps25.TEMP()读取温度。

MicroPython v1.7 on 2016-04-17; CANNON with STM32F401xE
Type "help()" for more information.
>>> from LPS25H import LPS25H
>>> lps25=LPS25H(1, 1)
>>> lps25.PRESS()
1021.375
>>> lps25.PRESS()
1021.313
>>> lps25.PRESS()
1021.25
>>> lps25.PRESS()
1021.25
>>> lps25.TEMP()
21.99375
>>> lps25.TEMP()
21.99792
>>>

定义LPS25H对象时,使用

lps25=LPS25H(1, 1)

其中第一个参数是I2C模块的序号,第二个参数是SA0,在小钢炮上,SA0=1

此外还增加了休眠处理,使用lps25.poweron()工作,lps25.poweroff()休眠。

驱动程序

网友:
谢谢看一看学学

网友:
然后在玩一玩,交流一下心得。

网友:
版主果然比较勤奋

网友A:
上班就没有时间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班就没有时间玩了。

我们也是业余时间玩的。

网友:
飞机打算用这个

网友:
是在小钢炮上用吗?

网友B:
代码都没有变复制进去,运行的时候提示OSError:16是什么原因呢,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代码都没有变复制进去,运行的时候提示OSError:16是什么原因呢,版主。。

需要更详细的描述,才好分析

网友:
我似乎自己找到原因了。。因为我在管脚映射里没有改,导致没有返回ACK。。就提示oserror
谢谢。。

网友C:
你好,请问为什么求温度值要加上42.5?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为什么求温度值要加上42.5?

数据手册里都有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