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信号分析处理,PCB板调试

楼主:
图片中:
1代表tdc-gp2芯片发出的fire1信号,
2代表max4516芯片com口输出信号,
3代表tdc-gp2芯片出来的trans信号,

问题:求教2号引脚的信号输出即红色指引线位置的信号不对,求教大神解释

网友A:
以前遇到过这种问题,是让老师帮忙解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遇到过这种问题,是让老师帮忙解决的

老师有解释下说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有解释下说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

没有呀,

网友:
感觉没有头绪的问题,“2号引脚的信号输出即红色指引线位置的信号不对”
max4516芯片只是一个模拟开关,就要看4脚进的什么信号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