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 PWM模块开启后,一般通过什么关闭

楼主:
1、是通过改CCP引脚的TRISX 寄存器    2、还是改CCXM《3:0》关闭PWM    3、定制定时器

我通过PROTES仿真第一种可以实现,但第二种第三种都不能实现。我想问一下大家都是通过配置什么来关闭PWM的

网友A:
一般是1和2同时设置,如果定时器还要使用时,则不改变定时器设置,否则关闭定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1和2同时设置,如果定时器还要使用时,则不改变定时器设置,否则关闭定时器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