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把系统时钟配置为HSI,开机启动后容易进入HardFault_Handler函数,为什么?

楼主:
感谢大神指点:
感觉这几行代码没有问题,
    RCC_HSICmd(ENABLE);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HSIRDY) == RESET) __nop();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HSI);
    while (RCC_GetSYSCLKSource() != 0x04) __nop();

但是在STM32L低功耗芯片中,上电启动后,有时候会直接死机进入HardFault_Handler函数。

网友:
来自 6楼

问题已经解决,总结如下:
stm32L低功耗的芯片在配置系统时钟之前,需要配置flash的访问方式以ACC64以及LATENCY,还有内核可调电压的范围VOS[1:0]。否则的话,连最高频率32MHz都无法作为系统时钟。
参考代码:
        FLASH_ReadAccess64Cmd( DISABLE);//系统默认是32位访问,根据情况,可以配置为64位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0);        //FLASH zero Latency cycle

        //使能PWR时钟
        SET_BIT(RCC->APB1ENR, RCC_APB1ENR_PWREN);
        while(!READ_BIT(RCC->APB1ENR, RCC_APB1ENR_PWREN))__nop();

       //配置内核电压,CPU为高性能。本例中系统时钟最高16MHz
        __HAL_PWR_VOLTAGESCALING_CONFIG(PWR_VoltageScaling_Range1);

网友A:
L的片子好像只有Cube的库吧。有标准外设库么?我印象中怎么没有的哦。我看了下Nucleo-L0031K6的example,么有找到您说的这个函数啊。。。。
还有时钟的设置,其实您除了看库函数之外,还需要看看时钟树的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的片子好像只有Cube的库吧。有标准外设库么?我印象中怎么没有的哦。我看了下Nucleo-L0031K6的example,么 ...

STM32L低功耗芯片当然有标准外设库,配置时钟也是按照时钟树。Nucleo-L0031K6是STM32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TM32L低功耗芯片当然有标准外设库,配置时钟也是按照时钟树。Nucleo-L0031K6是STM32L??

有标准外设库?你从哪里找到的?给我地址,让我瞅瞅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标准外设库?你从哪里找到的?给我地址,让我瞅瞅呢。

https://yunpan.cn/cSmDNaFp78Qzu  访问密码 3d7a
这个是我下载的,可以直接提取的。

网友:
给楼主赞一个,问题发出来,解决掉还会讲出来!

网友:
谢谢楼主!!!果然解决了!下面是标准库中的nop函数和电压范围函数。
FLASH_ReadAccess64Cmd( DISABLE);//系统默认是32位访问,根据情况,可以配置为64位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0);        //FLASH zero Latency cycle

   //使能PWR时钟
   SET_BIT(RCC->APB1ENR, RCC_APB1ENR_PWREN);
   while(!READ_BIT(RCC->APB1ENR, RCC_APB1ENR_PWREN))
   __NOP();

   //配置内核电压,CPU为高性能。本例中系统时钟最高16MHz
   PWR_VoltageScalingConfig(PWR_VoltageScaling_Range1);

网友:
我把它放在systeminit()函数中的开头了

网友:
FLASH 访问速度24MHz,外部时钟超过这个频率,取指时都要等大几个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