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相比例放大器电路

楼主:
最近做信号采集遇到点问题。
因为前置仪表放大器放大倍数达不到要求,所以自己搭建了一个同相比例放大器,如下图:

此时,若过REF1接地啊,同相比例放大器能正常按照公式进行放大,Gain=1+R2/R1
但把REF1接成2.5V后,我原以为Vo=(Vi-Vref1)(1+R2/R1),但实际的输出是Vo=Vref1+Vi(1+R2/R1)。
所以想在这里问下,有没有大神帮我解答一下,为什么实际Vo输出是这个数值,是我计算公式错了,还是这种连接方式本身就有问题?
谢谢了。

网友:
不好意思,图没保存上。

网友:
刚上网也看了,说这个电路同相输入端少一个平衡电阻。
不过我还是有点没搞懂这个平衡电阻的作用。
目前我对这个同相比例放大器的理解是:Vi=Vf,R1上的电压差等于Vf-Vref1,那么电路上的电流就等于(Vf-Vref1)/R1,所以R2上的电压差等于R2*(Vf-Vref1)/R1,也就等于Vo输出。
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还有就是想请教一下平衡电阻的作用。

网友A:
你的表达式有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表达式有错误

谢谢你的回复。你的公式有点没看明白,我再找点资料参考参考,谢谢了。

网友:
上面半步颠给你的解释是正确的,Vrf1不接地就是典型的减法运算电路了。同相输入端最好串联一个补偿电阻R=R1//R2。

网友:
平衡电阻作用是抵消输入端漏电流在两个输入端上照成的不平衡电压影响。保证静态时基线在合理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