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晶体管电路设计》关于差动放大电路有不明白的地方,求大神解惑!无限感激!!

楼主:
看到差动放大电路与电流镜像电路,其实差动电路是看明白了。就是电流镜像电路上面Tr1与Tr2基极与集电极电位相同,CE极电压只有0.6V左右,那么上面两个晶体管是怎样工作的?书上说是相当于电流源,电阻无穷大,想不明白为什么相当于电流源?如果是电流源的话,如果电流恒定差动电路还怎么工作啊?求大神指点!

图中红圈中的晶体管是怎样工作的?

图中红圈中的晶体管是怎样工作的?

为什么可以看成为恒流源?

为什么可以看成为恒流源?

网友:
两个问题:
  1.为什么相当于电流源?
  2.如果电流恒定差动电路还怎么工作啊?
第一个问题很简单的,理想中的电流源内阻无穷大,这个联系高中的欧姆定律都可以知道,你用电流源直接接一个负载,负载上的电流就是电流源的电流,这个时候拿出欧姆定律,内阻与负载分的的电压都给了负载,内阻分的电压几乎为零,什么情况下几乎为零?那就是内阻无穷大,跑题了,说为什么相当与电流源,第一张图片中最上面的两个PNP型三级管是“一模一样”,怎么理解这个一模一样,就是Vbe相等,放大倍数(抱歉,字母打不出来)相等,而根据三极管的特性曲线可以知道,影响Ic的不是Vbe,而是Ib,而两个PNP的B极连在了一起,而Vbe又是相等的,则VE也是相等的!那最上面的两个电阻的压降是不是一样的?然而两个电阻都是一样的,那两个电流要是不一样都天理难容!这个时候又突然间等效成了下面的图片中的电路,为什么可以这样等效?这个时候给你一个KCL定律:
   即在任一瞬间,通过电路中任一不包含电源的假设封闭面的电流代数和为零。
    意思就是流进去多少电流也要流出来多少电流,这个时候你把那5个三极管蒙着再看。
第二个问题 静态的相当于恒流源,没说动态呀!

网友:
这是电流镜像电路。左边的管子C,B短接,可以看成一只二极管了,具有一个VBE压降。认为两个管子VBE相等,那么两个管子的IE也要相等。所以左边管子被拉出来多少电流,右边管子也就吐出多少电流(恒流源),否则VBE相等这个前提不成立(发生饱和或截止)。
在这个差动输入级,电流镜像两管子的电流之和被下面的电流源决定,因此静态工作点是各自分担一半电流。输入信号时,输入管子会控制电流,不相等的部分从输出端子之间经过负载流过。
那么也许你会问,要是没有接负载呢?负载电阻很高,则这个电路的电压增益会很大,Tr2发生饱和或者截止,也就是输出幅度被限制。

网友:
“为什么可以看成为恒流源?”
完整的分析比较长,一帖无法回复。
简单地说,是下面三极管发射极接地的1k电阻起负反馈作用。

网友:
明白了一些,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啊!谢谢楼上各位了

网友:
是 β 相等,输入特性一致,输出特性也一样,这是因,此因具备,才有 Vbe 若相等则 Ic 也一样 的这个效果,电流镜的作用,是把 Tr01(差分管1)的 Ic 复制到 Tr2,Tr2 的 Ic 受控于 Ib2,对不?
Tr1 是当成二极管来用的,为甚么,因CB并接时,Vce=Vbe,管子无法饱和,Ic=βIb 的状态永远保持,而 Tr01 拉的,是 Tr1 的「Ie」加上 Tr2 的 Ib, 这电流完全受控于 Ic01,所以,Ie1 既定,Ib1 和 Ib2 也就自有分晓,由于 Ib1≡Ib2,故此,Ic1≡Ic2 = Ic01-Ib1-Ib2,因 Ib 甚小,所以,Ic2≈-Ic01。

网友:
电流镜是 电平搬移器,不是电流源,差动放大器的射极偏置管 才是电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