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拷贝不过去

楼主:
我下载了jdk-7u80-linux-i586.tar.gz,
我想把他拷贝到/usr/java里面,可是不成功。
如图:

我拷贝的时候没有提示出错,可是考完进入/usr/java目录,没有那个文件。
请问高手,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
/usr/java/  改成这样试试呢

网友A:
/usr/java 和 /home/bishenle/usr/jave 不是同一个文件目录
或者直接这么说,/usr 和/home/bishenle/usr 本来就是两个不同的目录
在/usr/java 下能够找到你的压缩包的
用“pwd”指令看看会更清楚

网友:
usr/java/  改成这样试试呢
需要改成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r/java 和 /home/bishenle/usr/jave 不是同一个文件目录
或者直接这么说,/usr 和/home/bishenle/usr  ...

你说的有道理。我明天试试,谢谢!

网友:
cp -r ./jdk-7u80-linux-i586.tar.gz  ./usr/java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