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STM32F429----都是被逼的----调试7寸屏幕闪烁问题求助

楼主:
             DIY的stm32f429板子调试 7寸液晶屏时屏幕正常显示内容,不过感觉屏幕一直在闪烁,之前没调过7寸屏幕。用的stm32f429自带的rgb接口接的7寸液晶。
             谁之前遇到过这个问题,麻烦帮个忙。

网友A:
是不是某一个部分 一直在重新绘制这个区域,有while1或者中断里面

网友B:
刷新速率问题?

网友C:
扩展的SRAM还是SDRAM?读写速度能满足不?我也选了429,从mouser买的还没到手,手册上说能达到1024*768*32位

网友D:
会不会你的屏的背光问题

网友E:
我用429驱动7寸也是一样抖,但是没解决,最近没空玩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某一个部分 一直在重新绘制这个区域,有while1或者中断里面

是时钟的问题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新速率问题?

系统时钟没配置好,也算是刷新速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扩展的SRAM还是SDRAM?读写速度能满足不?我也选了429,从mouser买的还没到手,手册上说能达到1024*768*32 ...

扩展的SDRAM  我只跑800*480  感觉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你的屏的背光问题

刚开始也怀疑是背光问题不过后来发现时时钟配置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用429驱动7寸也是一样抖,但是没解决,最近没空玩 了

我的是时钟配置问题  ,找了一天才发现,差点就崩溃了

网友:
@908508455a  楼主可以提供下联系方式吗?有个问题想请教,我自己用的正点原子F429开发板+自制转接板+裸屏,现在屏幕显示位置错乱,不知什么原因,可以看看你的电路原理参考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