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驱动电磁阀

楼主:
有大神能解答一下这个原理和好处吗?

VALVE1 SIG连到ATMEGA16的PB1口

VALVE1 SIG连到ATMEGA16的PB1口

网友:
R30 串一个电容,R28在并一个电容,这样就可以变成PWM来驱动,程序跑飞了,应该就能停下来。

网友A:
其实我想问的不是改进意见,这个图已经确定了,只是我不太清楚为什么要这样设置,具体工作流程如何呢?求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想问的不是改进意见,这个图已经确定了,只是我不太清楚为什么要这样设置,具体工作流程如何呢?求指 ...

小信号控制大信号的开关吧,VALVE1_SIG单片机信号通过控制光耦Q4,控制24V这边的开关频率,生成大电压信号。好处就是:两边的电源完全独立分离,不会互相干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小信号控制大信号的开关吧,VALVE1_SIG单片机信号通过控制光耦Q4,控制24V这边的开关频率,生成大电压信 ...

谢谢,好久没上这个网站了,没想到会有人这么认真仔细的回答我,我还以为这个问题不会有人答了呢。其实这是我毕业设计中的一个小问题,后来问了同学已经解决了,总之很感谢!虽然过了这么久我才看到,还是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好久没上这个网站了,没想到会有人这么认真仔细的回答我,我还以为这个问题不会有人答了呢。其实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