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上劲了,那就来吧

楼主:
要拆一个铁盒子,螺丝是内六角星型的。有的螺丝特别紧,批头磨得比较严重。用别的不合适的批头,弄出了三颗,一共五颗。另外两颗挺费劲。后来用斜口钳,卡着螺丝下方。并转动,经过很多次尝试,竟然看到螺丝微微转动,有希望啊。终于,经过一段时间,第四颗螺丝处来了。最后一个啦。也是最难搞的一个。斜口钳怎么卡,怎么转,螺丝也不动,网上搜索一下,没有发现什么。同事也没有提供有效的措施。哎,最后一颗啊,不甘心啊。我还是不想认输。螺丝内壁已经磨得很厉害了。某个时刻,我用斜口钳,夹住螺丝的侧壁。用力比较大。试图转动,貌似动了一点?激动了一下,但听到一个响声。斜口钳的一片嘴的折了一块。貌似用力过猛了。继续,换了一个钳子,依然是夹住侧壁。小心翼翼的转。终于,一点一点,螺丝动着。后面就没有什么难度啦。终于搞定了。以损坏一把钳子为代价。原来也拆过这种盒子,这次实在是太紧了。

网友A:
你这水口钳的质量也太。。。就算是淬火的螺丝也不至于这么硬吧。。。

网友B:
拧螺丝貌似也有讲究的,比如先微微松开所有螺丝之后,再最后卸下来,可以防止滑丝。不知道这个说法对不对,记得以前听一个结构工程师说过

网友:
这让我想起拆硬盘了以前手里没有那种米字螺丝刀 用扁的磨到正好能卡住 硬拧下来的!

网友C:
用斜口钳不怕螺丝直接断啊,买个长度大的尖嘴钳比较好

网友:
买套S2的起子,再也不怕损了

网友:
我了个去嘞,楼主这钳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拧螺丝貌似也有讲究的,比如先微微松开所有螺丝之后,再最后卸下来,可以防止滑丝。不知道这个说法对不对, ...

在学校老师说上螺丝时先全拧上去,不过都不要拧紧,再一个一个慢慢紧,不要其他螺丝还没上就把一个螺丝拧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水口钳的质量也太。。。就算是淬火的螺丝也不至于这么硬吧。。。

斜口钳的质量恐怕是不怎么地,我觉得用力有点大,也还行吧。突然就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拧螺丝貌似也有讲究的,比如先微微松开所有螺丝之后,再最后卸下来,可以防止滑丝。不知道这个说法对不对, ...

“先微微松开所有螺丝”,螺丝上的超级紧,微微松开,谈何容易啊。根本拧不动。一般情况不会这么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斜口钳不怕螺丝直接断啊,买个长度大的尖嘴钳比较好

螺丝内壁有一定的厚度,不会轻易断的。尖嘴钳我也试过的,外壁太光滑,而且是圆形,用不上劲。老打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学校老师说上螺丝时先全拧上去,不过都不要拧紧,再一个一个慢慢紧,不要其他螺丝还没上就把一个螺丝拧 ...

这是拆的别人的东西,不知哪位大神,拧螺丝的时候,心情不好。发泄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