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计算性能测试

楼主:
 一直有网友担心,MicroPython运行是否足够快,性能够不够用。所以我做了一个小测试,用python计算阶乘,看看速度到底会有多快,是否可以达到大家的期望值。

我们先编写一小段测试程序,这段代码先计算阶乘,然后计算总的耗时。测试程序如下:

import time

def fact(n):
    r=1
    t1=time.ticks_us()
    while n>1:
        r=r*n
        n=n-1
    t2=time.ticks_us()
    print('elapsed: ', time.ticks_diff(t1,t2), 'us')
    return r

我们先在小钢炮开发板上进行测试,它使用了STM32F401RE,最高主频84MHz,SRAM是64KB。

MicroPython v1.7 on 2016-04-17; CANNON with STM32F401xE
Type "help()" for more information.

>>> import fact_t
>>> n=fact_t.fact(100)
elapsed:  2534 us

>>> n=fact_t.fact(1000)
elapsed:  174353 us
>>> n=fact_t.fact(5000)
elapsed:  4223822 us
>>> n=fact_t.fact(10000)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 line 1, in
  File "fact_t.py", line 7, in fact
MemoryError: memory allocation failed, allocating 6498 bytes

计算速度还不错,计算5000阶乘也只用了4.2秒。在计算10000的阶乘时因为SRAM不足而出错。因为python支持大数计算,所以计算的位数只受SRAM大小的限制。在进行大数计算的时候,数字范围远远超出了一般数据的范围,因此比较容易测试计算性能。

在换用PYBOARD进行测试,PYBOARD使用了STM32F405RG,它的最高主频是168MHz,SRAM达到192KB。运行同样的测试,结果如下:

MicroPython v1.7 on 2016-04-17; PYBv1.0 with STM32F405RG
Type "help()" for more information.
>>> import fact_t
>>> n=fact_t.fact(100)
elapsed:  1417 us
>>> n=fact_t.fact(1000)
elapsed:  108004 us
>>> n=fact_t.fact(5000)
elapsed:  2333655 us
>>> n=fact_t.fact(10000)
elapsed:  9839525 us
>>> n=fact_t.fact(20000)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 line 1, in
  File "fact_t.py", line 7, in fact
MemoryError: memory allocation failed, allocating 16210 bytes

得益于更高的主频和大SRAM,计算用时缩短了接近一半,计算直到20000时才内存不足。最后在试试性能更好的STM32F746DISC,它使用了STM32F746NGH6,主频达到216MHz,SRAM有320KB。

MicroPython v1.8 on 2016-05-15; F7DISC with STM32F746
Type "help()" for more information.
>>> import fact_t
>>> n=fact_t.fact(100)
elapsed:  979 us
>>> n=fact_t.fact(1000)
elapsed:  45384 us
>>> n=fact_t.fact(5000)
elapsed:  1174590 us
>>> n=fact_t.fact(10000)
elapsed:  4386010 us
>>> n=fact_t.fact(20000)
elapsed:  18040829 us

>>> n=fact_t.fact(25000)
elapsed:  33982479 us
>>> n=fact_t.fact(30000)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 line 1, in
  File "fact_t.py", line 7, in fact
MemoryError: memory allocation failed, allocating 49620 bytes

从上面的测试中,我们可以看出python的运行效率还是不错的,计算速度足以满足普通的应用。

网友:
附测试使用的fact_t.py

网友A:
谢谢,树莓派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树莓派怎么样?

树莓派的CPU性能更好,当然会更快一些。

网友B:
谢谢分享   使用micropython 能够使用一些现成的(电脑上用的)py库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   使用micropython 能够使用一些现成的(电脑上用的)py库么

应该是部分可以使用,两者还是有不少区别的。

网友C:
楼主厉害,还自己测了一把。
最近也在看MicroPython, 不知道怎么的看着看着,觉得MircoPython跟LUA有点像。
效率的话LUA要比MicroPython 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厉害,还自己测了一把。
最近也在看MicroPython, 不知道怎么的看着看着,觉得MircoPython跟LUA有点像 ...

两者都是脚本语言,自然是有不少相似的地方。前两年有一个不错的ESP8266项目NodeMcu就是跑Lua的,可惜已经停止开发了。

虽说Lua更加小巧,可以在更低配置的MCU上运行,但是现在整体来说Lua的用户少,各种资源也远远比不上python。micropython的一个优势在于完成度很高,容易直接,很适合初学者,是Arduino进阶的最好选择。对于网络的支持也非常好,在以后物联网应用中会用很大空间。

网友D:
最初我看到NodeMCU,我一直以为他是Javascript引擎。结果是Lua。不知道为何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初我看到NodeMCU,我一直以为他是Javascript引擎。结果是Lua。不知道为何是这样。

嵌入式的Lua出道很早,它很精简,占用资源少,但是因为比较小众,所以真正用起来比较麻烦,很多功能都没有。

ESP8266现在有Lua、micropython、js三种移植版本了,但是只有micropython的功能是最全的。

网友:
你好,我研究了下,,进行一加法要12us多,一次赋值也要几us。主频168M(MIPS=168M?),怎么会这么慢。有没有加速的办法代码。按At89C51的24M,  MIPS=24M/12=2M, 一次NOP 0.5us ,感觉这板的速度连51机都比不上啊?

网友:
import pyb
n=1000
sum=0;
c=1
a=pyb.micros()
for i in range(n):
    sum = i
    c=i
    sum=c
b=pyb.micros()
print(a)
print(b)
print(b-a)
测试代码结果a=239697b=257088b-a=17391,(b-a)/1000=17.4us /3=4.+us,直慢,一次赋值就要4us

网友:
引用 网友E:
import pyb
n=1000
sum=0;
c=1
a=pyb.micros()
for i in range(n):
    sum = i
    c=i
    sum=c ...

这个结果很正常,mpy需要先解析指令,然后在执行。看起来效率低,速度比51还慢,但是这是针对一般性指令的,对性能要求高的部分,可以用C语言完成,做成模块,内部直接调用。

mpy的优势不在这里,在于应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