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的问题

楼主:
用的ds18b20测温度,电源5v,地也接了,没有接反,输出4.7k上拉电阻也接了,然后接单片机,单片机输出到液晶1602,上拉电阻也接了,但是液晶没有显示,请大神帮忙分析一下,到底有哪些可能让液晶没显示的,谢谢了。。。。

网友:
液晶没有显示,估计和18B20关系不大。

先写一段程序,让液晶显示一两个字符,看看单片机和液晶接口是否正常。

网友:
哎 我觉得作为工程师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些调试手段,这个世界新奇的东西实在是多,人也学不过来,但一旦调试起来,切不可一步就想达到自己的预想,不切实际,正如楼主所说,不知道液晶为什么会不显示,这个存在诸多因素,
  if .......液晶与单片机的引脚连接有问题
  else if  液晶的引脚没有初始化
  else if 还不确定显示一个字符在指定地方是否正常
  else if 温度传感器压根就没采集到数据
  else if 程序联调,引脚复用导致时序不对
  else if 液晶本来就是坏的  else if 温度传感器也是坏的
  else if ...............

你让我们怎么猜想? 还是一步一步调试吧,不要觉得这是浪费时间,这是在积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