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关于这两个图里面的两个2.2K的取值

楼主:
R3和R5怎么取的值?是否可以取为别的值?怎么计算的?知道的指导一下,感激不尽。电路接STM32的。

网友A:
前一图中Q1和后一图中Q3均为开关工作,前图R3和后图R5目的是限制信号源输出的电流。这个限流电阻数值要求不是很严格,只要能够在信号源高电平时满足三极管进入饱和状态即可,电阻数值可以在相当大范围(几倍)内变化而不影响正常工作。
计算通常采用估算。以前图为例,假定VCC为15V(比较大),Q1电流放大倍数30(估计得比较小),那么Q1饱和时基极电流50uA,触摸模块输出高电平假定5V,那么R3最大不能超过4.3V/50uA=86千欧。前图R2若是1千欧,则基极电流需要0.5mA,R3最大不能超过8.6千欧。

网友:
这俩个电阻主要是限流
按三极管饱和导通计算
一般取常用电阻,如1k、3.3k、4.7k等均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俩个电阻主要是限流
按三极管饱和导通计算
一般取常用电阻,如1k、3.3k、4.7k等均可。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一图中Q1和后一图中Q3均为开关工作,前图R3和后图R5目的是限制信号源输出的电流。这个限流电阻数值要求不 ...

万分感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