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路高手鉴别一下此电源芯片,或者替代方案!

楼主:
初步判定为NCP1200, fan6753,或LD7575,实测各脚电阻值发现不是7575,其他几个新片没有,请教见过的大师普及下,或者替代方案

网友:
手绘的电路要仔细确认
能不能把光耦的3,4脚也高准确,3脚是否为地
把UC384X系列排除了?

网友A:
这个是不是一个恒压电源,  如果是,可以考虑副边反馈的电源ic替代这个ic工作。

网友:
我这里就有这样的方案,联系qq984097922

网友B:
建议哈,别抄袭了,自己设计一个吧。
如果自己不会设计,也给工程师们点汤喝喝吧。

你这做法,不是让工程师们掘埋藏自己的坑吗?

网友:
5楼大哥严重了,我是自动控制系的,目前专修工业领域电梯主板变频器伺服器特殊仪表等。目前有个仪器的电源本分是这样的,而且这个机器比较昂贵,我们试图把它修好,我的习惯是基本每遇到一种电路都把他汇出,以保存到历年维修记录中。对于遇到难题不解决,下次一样不明白!干维修要的不仅是基础而且是经验,才能快速判断故障产生经济价值。有时从不同的角度体会一下人生!就像这个芯片本来设计师估计就是说不准哪里抄来的,底气不自信害怕别人抄袭故将此打磨,造成我们维修方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也给客户带来很大损失,真高手是不怕这些的,我从没开到过那个外国大品牌把芯片打磨的说法,反倒是很多小作坊把芯片打磨完,有时一个电阻坏了也不得不报废,说白了一个小小的芯片,我用38Xx,系列,NCP1200,代换改良的开关电源已上百例,但是出于技术角度我不能这样做,我也要学新知识,多进步。所以5楼说话请三思!

网友C:
芯片应该是DAP008ADR2,已经过大量分析对比,这个最像,试够几个回来通知大家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绘的电路要仔细确认
能不能把光耦的3,4脚也高准确,3脚是否为地
把UC384X系列排除了?

引脚基本排除38XX系列。因为我对38系列非常熟悉,几乎解除38XX构成的电源上千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哈,别抄袭了,自己设计一个吧。
如果自己不会设计,也给工程师们点汤喝喝吧。

你这做法,不是让工 ...

所以抄袭我也不可能找那些小作坊做的,没型号,没量产的产品,我岂不是风险亏大了,要超都要超稳定,成熟量大,芯片未打磨的大品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一个恒压电源,  如果是,可以考虑副边反馈的电源ic替代这个ic工作。

是的谢谢,我的意思替代方案可以直接装上去就用的,不需要改外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应该是DAP008ADR2,已经过大量分析对比,这个最像,试够几个回来通知大家结果。

顺便把DAP008ADR2资料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