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控制电路

楼主:
大家好!如图片所示的电源控制电路,还请大家多多指教;主要是电路中的mos管、三极管、每个二极管都是怎样工作的的?

网友:
图没有上来

网友:
没图没真相

网友:
“ 如图片所示 ” 是建立在图片基础上的问题,没图怎么行呢?

网友:
再添加一次

网友:
这样能清楚些

网友:
大致猜一猜。
BATT-IN是直流输入,BATT接待充电电池。
电池未充电时,Q1Q3截止,而Q4在PWREN作用下导通,从而Q2导通,对电池充电。
电池两端电压随充电而逐渐升高,当电池端电压达到一定值后,Q3Q1趋于导通,Q2趋于截止,减少对电池的充电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致猜一猜。
BATT-IN是直流输入,BATT接待充电电池。
电池未充电时,Q1Q3截止,而Q4在PWREN作用下导通 ...

那请问D4(两个肖特基二极管)和D3(两个稳压管)有什么作用呢?
稳压管工作时正负点电位一样么(不考虑Vf)?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请问D4(两个肖特基二极管)和D3(两个稳压管)有什么作用呢?
稳压管工作时正负点电位一样么(不考虑 ...

“请问D4(两个肖特基二极管)和D3(两个稳压管)有什么作用呢?”
这个不知道,也没法猜,因为ACC(可能是共地的另一电源)电压是多少并不清楚,两支二极管是否防止PWREN和ACC互相影响,也不清楚。

“稳压管工作时正负点电位一样么(不考虑Vf)?”
这要看外部电路使稳压管工作于什么状态才能够知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D4(两个肖特基二极管)和D3(两个稳压管)有什么作用呢?”
这个不知道,也没法猜,因为ACC(可能 ...

ACC是汽车供电系统的ACC,应该是12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CC是汽车供电系统的ACC,应该是12V

ACC是对地12V的电源,也没法猜。
R34和R36分别接在稳压管两边,一支10k另一支1k,你说那是要干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CC是对地12V的电源,也没法猜。
R34和R36分别接在稳压管两边,一支10k另一支1k,你说那是要干什么?

不懂啊,不知道是不是分压或限流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懂啊,不知道是不是分压或限流用的

我也不懂。既不是分压,也不是限流。
要不然,找原电路设计者问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懂。既不是分压,也不是限流。
要不然,找原电路设计者问问?

要知道是谁设计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