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下写文档的问题

楼主:
我在linux下写了个文档,可是忽然就卡住了,如图:

点什么都没反应。请问高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Ctrl+Alt+T 看看能不能打开终端,如果可以打开终端的话,ps一下查看进程号,然后kill 掉它就可以了

网友:
万能的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