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并发式数据丢包问题请教

楼主:
请教各位前辈,小弟目前做个项目,使用的CAN总线,波特率为50K,单片机用的STM32F103RC,

CAN_InitTypeDef        CAN_InitStructure;

        CAN_DeInit(CAN1);
        CAN_StructInit(&CAN_InitStructure);

        CAN_InitStructure.CAN_TTC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BO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WU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NART=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RFLM=EN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TXFP=EN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Mode = CAN_Mode_Normal;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CAN_SJW_2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CAN_BS1_6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CAN_BS2_3tq;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 =72;                        36/(1+6+3)/72=0.05Mbps
        CAN_Init(CAN1, &CAN_InitStructure);

这是CAN的配置,

具体为:1、电脑端一个CAN转COM口,COM波特率115200,
              2、一个CAN站点通过5个UART口使用485全双工模式与5个控制板相连,波特率为19200,每个控制板可同时上传32个字节的数据,分成4次上传,每次8个字节,(CAN正好可以放8个字节数据)

现在的问题是,一个CAN站点连接3个以上的控制板就会出现丢包,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丢包了,使用的串口助手查看的,通过计算字节数得出有无丢包情况。搞了一个多星期了,还是会有丢包情况。

还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二,或者有相同遭遇的一起讨论一下!

网友A:
你优先级怎么设的 50k不快,不应该出这种问题啊

另外,你在can信息里面加入一个握手 就是发送一次+1 接收端也做同样的 看问题出在哪  是总线有问题 还是你到电脑那的串口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优先级怎么设的 50k不快,不应该出这种问题啊

另外,你在can信息里面加入一个握手 就是发送一次+1 接 ...

都是中断接收,查询发送,CAN接收中断的优先级最高,USART接收是定长接收,您的意思是说,每发送一个包等待应答再发送下一个包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都是中断接收,查询发送,CAN接收中断的优先级最高,USART接收是定长接收,您的意思是说,每发送一个包等 ...

CAN节点也有优先级的 我怀疑丢包可能跟你优先级冲突有关
我的意思是  你在can信息里面有一位是计数器 发出一包数据 这个位+1 接收端也有这么一位 接收到一包+1   然后他俩互相通信  就是一个握手    你看是他没发出来还是你没收到

网友C:
485全双工???你怎么实现全双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AN节点也有优先级的 我怀疑丢包可能跟你优先级冲突有关
我的意思是  你在can信息里面有一位是计数器  ...

现在是吧11位的标准帧全部当做CAN节点地址,滤波器直接按照节点地址全部匹配,所以说现在节点号就是CAN数据包的优先级,因为第一次做CAN通信,不知道是不是这样配置的问题,还请多多指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是吧11位的标准帧全部当做CAN节点地址,滤波器直接按照节点地址全部匹配,所以说现在节点号就是CAN数 ...

你再仔细看看节点号和优先级的对应关系 还有中断响应和执行时间
如果有can总线分析仪很容易看出来,没有就只能调程序了。祝你好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485全双工???你怎么实现全双工啊

使用两个电平抓换芯片

网友:
发太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使用两个电平抓换芯片

那是半双工

网友B:
不知道呢,现在没做缓冲,收到就发出去,但是也没查询到发送失败的标志啊!

网友B:
但是收和发是分开两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但是收和发是分开两路的

我不太理解你是如何让这些485协调工作的。
多个485还是做成应答的形式比较好,你那个是吗?不是得话从硬件上就没法实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呢,现在没做缓冲,收到就发出去,但是也没查询到发送失败的标志啊!

那你发出去还是要等待点时间再发呢。可以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太理解你是如何让这些485协调工作的。
多个485还是做成应答的形式比较好,你那个是吗?不是得话从硬 ...

485通信只有两个点,就是TX,与RX各自连接一个75176,不知道这样算不算全双工,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你发出去还是要等待点时间再发呢。可以试下。

今天测试了一下:
while(1)
        {
                Display(CAN_GetLSBTransmitErrorCounter(CAN1));
                if(KEY_Scan(GPIOC,GPIO_Pin_3)==KEY_ON)
                {
                        for(i=0;i<50000;i++)
                        {
                                while(!(CAN1->TSR & (0x07<<26)));
                                CAN_SetMsg(CAN_Num0[0],UPERR,8);                                         while(!CAN_TransmitStatus(CAN1,CAN_Transmit(CAN1,&TxM  essage))!=CAN_TxStatus_Failed));
                        }
                }
}

这样子连续发送50000次,测试了半天都没有丢一个包,越来越觉得迷惑。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你发出去还是要等待点时间再发呢。可以试下。

我使用的波特率是50K,属于低速模式,但是我是按照高速模式做的PCB板,收发器使用的SJA1050T,会不会也有关系呢?

网友D:
应该没事。你可以调整一下速率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没事。你可以调整一下速率看看。

您好,再请教一下,现在只上传数据的话不丢包,上传和下传同时进行的话上传数据会丢包,下传间隔是50ms,这一般会是哪些原因?谢谢

网友D:
接收用中断吧。然后开启一些数据缓冲空间。这样应该就不会了。因为CAN是侦听载波信号再发送的。一般会避免数据冲突。发送用中断+缓冲+查询,接收也用中断+缓冲+查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接收用中断吧。然后开启一些数据缓冲空间。这样应该就不会了。因为CAN是侦听载波信号再发送的。一般会避免 ...

明天我把下传数据也加缓冲区试试看,多谢指导!

网友E:
21楼说的很好,应该要这样做!使用queue就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21楼说的很好,应该要这样做!使用queue就对了

仔细想了一下,是应该打开发送完成中断,多谢!

网友:
请问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遇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都是中断接收,查询发送,CAN接收中断的优先级最高,USART接收是定长接收,您的意思是说,每发送一个包等 ...

请问这个计数器怎么找到……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这个计数器怎么找到……在哪

解决了,什么计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