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278 中的DRDY信号

楼主:
 当电源三相上电时候,使用ADS1278采集电压,保持C相上电,使A,B相不断的频繁掉电和上电,这个时候C相可能出现采集不上电压的情况,我们采用DSP处理ADC采集的数据,中间通过SPORT口传送数据,发现当采集数据不成功时候,主要是ADS1278没有输出DRD信号
   现在想求助大神,有对ADS1278很了解的么,DRDY信号与什么有关系,比如电源,纹波等,当出现什么情况时候会出现DRDY信号丢失

网友A:
1. 楼主你的ADS1278 工作选的是什么模式,SPI or frame
2. 楼主用的DSP是 sharc吗,啥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楼主你的ADS1278 工作选的是什么模式,SPI or frame
2. 楼主用的DSP是 sharc吗,啥信号

1.  使用的是SPI模式
2.  DSP使用的是ADI公司的BFB33

补充一下:

我们采用DSP处理ADC采集的数据,中间通过SPORT口传送数据,DSP的2个周期没有收到数据就会复位ADC,

1.   发现当采集数据不成功时候,主要是ADS1278没有输出DRDY信号,如果把2个周期改为5个周期,出现该情况的概率就会降低很多

2.   去掉A相和B相上的ADC采用通道前的串接电阻,上述故障现象也不会出现

网友:
没有细追究过DRADY信号是不是每次都有,但从ADS1278上传上来的数据量来看,没有明显的数据丢失(我们也是使用SPI模式,FPGA等DRADY信号来时就读取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