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普通座机电话机能改音视频会议系统电话机

楼主:
有什么方法可以将普通座机电话机能改音视频会议系统电话机

网友:
没有运营上的业务,只用座机服务是不可能的。

倒是可以考虑网络会议视频电话。

网友A:
普通座机增加的东西可不少
直接手机不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普通座机增加的东西可不少
直接手机不得了

具体说说吗? 老板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具体说说吗? 老板要的

老板真逗,,
那就先了解一下音视频会议系统电话机的组成开始吧

网友A:
一般的视频会议系统包括MCU多点控制器(视频会议服务器)、会议室终端、PC桌面型终端、电话接入网关(PSTNGateway)、Gatekeeper(网闸)等几个部分。各种不同的终端都连入MCU进行集中交换,组成一个视频会议网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视频会议系统包括MCU多点控制器(视频会议服务器)、会议室终端、PC桌面型终端、电话接入网关(PSTNGate ...

改造下来大约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视频会议系统包括MCU多点控制器(视频会议服务器)、会议室终端、PC桌面型终端、电话接入网关(PSTNGate ...

还有就是改造出来的效果如何,会比改造出来的价格与同价格的产品相比差多少

网友:
改,从性价比上讲,完全没有价值。即使仅仅只考虑视频会议系统的音频信号收发,用普通电话也得加一套类似交换机用户接口的驱动电路,且只能工作在模拟信号下,一部电话就需要一个驱动接口,显然远不如目前基于以太网络甚至WIFI的视频会议系统。
所以,只能说,有此企图的人完完全全是瞎拍脑袋的外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造下来大约多少钱

改造下来比买一套还要贵,并且需要调试,还有不稳定因素。

普通的电话机几乎用不上,也谈不是改造,估计几个螺钉能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