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0CCR0 = 59999是什么意思

楼主:
TA0CCR0 = 59999是什么意思

网友:
建议你先学学《XXX从入门到精通》
这就是个简单赋值语句,没什么特别的。
稍微特殊点的就是被赋值的是一个特殊功能寄存器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单片机是什么型号,TA0CCR0 应该是个寄存器,就是给寄存器赋值嘛,具体含义看手册。

网友:
这个怎么很像430的寄存器,这个不要拿单个的语句来提问,如果单单就是这个语句的话,很简单,就是寄存器语句的赋值。

网友:
是MSP430的片子吗,这里有类似的说明。供参考。
http://coder-tronics.com/msp430-timer-pwm-tutorial/

网友:
我知道这个是赋值的,是想问59999是怎么得来的,和哪个值有关,比如晶振32768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