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编程

楼主:
用两片74hc595,一个位选,一个段选驱动两个双位数码管,实现30s倒计时,位选、段选均可实现,但段选数码管字符一直闪烁,看不清字符,求帮忙,谢谢啦
#include
unsigned char seg[]={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nsigned char wei[9]={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0xff};
void delay(int v)//延时
{
   while(v!=0)v--;
}
void Qr0_5951(unsigned char num1)//串行数据输入段选八位
{
   unsigned char t;
   for(t=0;t<8;t++)
   {
     if((num1&0x80)==0x80)
    {
     P2OUT|=BIT4;
    }
    else
    {
     P2OUT&=~BIT4;
    }
     P2OUT|=BIT6;//P2.6移位寄存器上升沿
     P2OUT&=~BIT6;
     num1=num1<<1;
   }
}
void OUT_5951()//并行输出
{
  P2OUT&=~BIT5;
  P2OUT|=BIT5;//存储器上升沿
  P2OUT&=~BIT5;
}
void Qr1_5952(unsigned char num2)//串行数据输入位选八位
{
   unsigned char j;
   for(j=0;j<8;j++)
   {
     if((num2&0x80)==0x80)
    {
     P2OUT|=BIT1;//P2.1口为串行数据
    }
     else
    {
     P2OUT&=~BIT1;
    }
     P2OUT|=BIT2;//P2.2口为移位寄存器
     P2OUT&=~BIT2;
     num2=num2<<1;
   }
}
void OUT_5952()//并行输出位选信号
{
  P2OUT&=~BIT0;//P2.0为存储器
  P2OUT|=BIT0;
  P2OUT&=~BIT0;
}
void main()
{
  WDTCTL=WDTPW+WDTHOLD;//关闭看门狗
  unsigned char i,h,k;
  P2DIR|=(BIT0|BIT1|BIT2|BIT4|BIT5|BIT6);
  P2OUT=0x00;
  while(1)
  {
   for(k=30;k!=0;k--)
   {
    for(i=0;i<2;i++)
    {
      Qr0_5951(seg[k/10]);//十位段选
      OUT_5951();
      Qr1_5952(wei[i]);//十位位选
      OUT_5952();
      delay(300);
    }
    for(h=2;h<4;h++)
    {
      Qr0_5951(seg[k%10]);//个位段选
      OUT_5951();
      Qr1_5952(wei[h]);//个位位选
      OUT_5952();
      delay(300);
    }
   }
  }
}

网友A:
估计是你的思路不对,好好研究一下数码管的动态扫描吧。你的程序写的,我完全看不出套路,我估计不超几行的代码,已经完全被你复杂化了。
另外,也要保证的你硬件设计没有问题。

网友B:
可以在每一次位选显示了值之后  再把段选改为全不亮  这样可以避免乱码---来着网友的回复!

网友C:
1、全部显示8,是不是正常?如果正常硬件没啥问题。2、倒计时,那么时间没到不对数码管进行刷新,时间到,操作数码管。     思路要理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你的思路不对,好好研究一下数码管的动态扫描吧。你的程序写的,我完全看不出套路,我估计不超几行的 ...

我要两个数码管显示相同的数字30并倒计时,我的思路是两个数码管十位给相同的段选,再利用位选选中,再给个位段码,位选,这样确实麻烦,不知道还有什么好的思路,这是电路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全部显示8,是不是正常?如果正常硬件没啥问题。2、倒计时,那么时间没到不对数码管进行刷新,时间到, ...

谢谢回复啦,数码管一直闪,能看清的就是七段一直亮,对msp430定时应用不是很明白

网友:
while(1){
同时选中1,3,输出‘3’,延时
同时选中2,4,输出‘0’,延时
}
'3','0'就是你要显示的数字,就这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回复啦,数码管一直闪,能看清的就是七段一直亮,对msp430定时应用不是很明白

你可以先写个简单的,例如我楼上的那个版本,先把固定数字显示好没问题,再显示倒计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while(1){
同时选中1,3,输出‘3’,延时
同时选中2,4,输出‘0’,延时
}
'3','0'就是你要显示的数字 ...

好的,谢谢

网友E:
你的扫码程序放到中断里面处理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每一次位选显示了值之后  再把段选改为全不亮  这样可以避免乱码---来着网友的回复!

@Romany
1、您需要搞清楚,您用的是共阴的还是共阳的两位一体的数码管,共阴和共阳的编码是不一样的。就是您的那个seg[]的数组;
2、检查您的硬件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再去调程序,否则您话时间调了半天却是硬件的问题,这个时候你都有打自己耳光的冲动;
另,像595这些数字器件,特别需要注意datashet中您对真值表的理解。
3、管管说的每次显示后,改为全不亮。这个在51单片机中我记得叫做“消重影”。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扫码程序放到中断里面处理就行

ok,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Romany
1、您需要搞清楚,您用的是共阴的还是共阳的两位一体的数码管,共阴和共阳的编码是不一样的。 ...

共阴的,谢谢赐教

网友G:
字符一直闪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扫描速率不对,一个是没有消隐,这两个排除肯定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G:
字符一直闪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扫描速率不对,一个是没有消隐,这两个排除肯定解决

嗯嗯,已经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