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据类型问题

楼主:
最近做了温度采集程序,因为需要所以现在想将float型温度数据强转成int型
然后在强转的过程中,发现只要tt = temp*0.0625;  这一行代码
强制转换代码就执行不了,出现***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C:0xEE00 : no 'execute/read' permission错误
然后将这句代码注释掉就可以随意的强制转换

网友A:
什么叫执行不了?是编译错误,链接错误还是运行时错误?

网友B:
没明白你的意思,你的强制转化语句在哪里,对哪个变量转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明白你的意思,你的强制转化语句在哪里,对哪个变量转化?

强制转换语句是float ff = 213.12323
int aa;
aa = (int)ff;
用printf("%d",aa)打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执行不了?是编译错误,链接错误还是运行时错误?

实际无法运行,调试的时候出了上面那个错误,
int Get_Tmp(uchar d)                   //获取温度get the temperature
{
uchar a,b;
float tt;
uint temp;
int wendu;
Init_Ds18b20();                //初始化
Write_One_Byte(0xcc);          //忽略ROM指令
Init_Ds18b20();
b20_Matchrom(d);                 //匹配ROM d
Write_One_Byte(0x44);          //温度转换指令
Init_Ds18b20();                 //初始化
Write_One_Byte(0xcc);          //忽略ROM指令
Init_Ds18b20();
b20_Matchrom(d);                 //匹配ROM d
Write_One_Byte(0xbe);          //读暂存器指令
a = Read_One_Byte();           //读取到的第一个字节为温度LSB
b = Read_One_Byte();           //读取到的第一个字节为温度MSB
temp = b;                      //先把高八位有效数据赋于temp
temp <<= 8;                    //把以上8位数据从temp低八位移到高八位
temp = temp|a;                //两字节合成一个整型变量
tt = temp*0.0625;              //得到真实十进制温度值
wendu = tt*100;
return temp;
}

网友A:
这应该不是数据类型的问题,是不是你的Flash空间不够了?代码多大,Flash空间多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不是数据类型的问题,是不是你的Flash空间不够了?代码多大,Flash空间多大?

Program Size: data=15.1 xdata=60 code=3761    看这个吗  52单片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Program Size: data=15.1 xdata=60 code=3761    看这个吗  52单片机的

是有这句话的编译结果吗?   tt = temp*0.0625;              //得到真实十进制温度值

网友A:
再说这个错误提示是以什么方式提示出来的?52单片机可以仿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说这个错误提示是以什么方式提示出来的?52单片机可以仿真吗?

可以Debug,上面那个程序已经涉及到强制类型转换了, 可是只要把int型改成返回float型就没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再说这个错误提示是以什么方式提示出来的?52单片机可以仿真吗?

对了,调试的时候显示是在printf那句话的时候跑飞,可是没有那句tt = temp*0.0625;代码的时候就可以正常执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对了,调试的时候显示是在printf那句话的时候跑飞,可是没有那句tt = temp*0.0625;代码的时候就可以正常 ...

是不是printf的问题,难道你的printf不支持浮点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printf的问题,难道你的printf不支持浮点数?

  浮点的时候可以打印,然后强转成int的时候就不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浮点的时候可以打印,然后强转成int的时候就不行了

最好把出问题的程序全部都贴出来。现在也看不到printf函数,而且你的函数里虽然用到了浮点数,但是完全没返回。wendu = tt*100这里要加个强制类型转化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好把出问题的程序全部都贴出来。现在也看不到printf函数,而且你的函数里虽然用到了浮点数,但是完全没 ...

请问你那有Keil4吗   可以加你QQ把代码发给你吗  很奇怪  只是一句代码就搞到强制转换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那有Keil4吗   可以加你QQ把代码发给你吗  很奇怪  只是一句代码就搞到强制转换不了

目前看就是哪里有异常就从哪里入手,既然异常了,肯定是有变量或者代码超出正常地址范围了。要找关键点。我电脑并没安装keil。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看就是哪里有异常就从哪里入手,既然异常了,肯定是有变量或者代码超出正常地址范围了。要找关键点。 ...

好的,谢谢你,我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际无法运行,调试的时候出了上面那个错误,
int Get_Tmp(uchar d)                   //获取温度get t ...

tt = temp*0.0625;
楼主这个地方,如果报错你解决不了,还有种方法。你不用强制类型转换,可以考虑tt就是float型的。然后到时候把结果乘以1000放大,然后要看你是数码管显示还是液晶屏显示了,如果是数码管显示,这个数字(刚才乘以1000后得到的数字),就要求其整数部分和小数部分了。
还有,论坛里有相应的帖子,楼主也可以参考哦。

网友:
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的帮助,我的解决方法是在那处有问题的代码
tt = temp*0.0625      //这处0.0625改成除以16就行了   为何会这样可能是不同数据结构运算出错了
然而我看别人的程序了也是直接乘以0.0625是没问题的   所以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tt = temp*0.0625;
楼主这个地方,如果报错你解决不了,还有种方法。你不用强制类型转换,可以考虑tt就 ...

取整其实还是得强制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取整其实还是得强制转换

我的意思,整数和小数分开显示,然后小数点单独显示,你试试这种方法呢。

网友:
tt = temp*0.0625; wendu = tt*100;问题应该出在wendu = tt*100上,你wendu定义的是int,而tt是浮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