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dll

楼主:
烧程序的时候出现这个MSP430.dll initialization error要怎么解决

出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出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网友A:
option里的选项什么的都配置好了吗,仿真器类型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option里的选项什么的都配置好了吗,仿真器类型啥的。

USB型MSP430全能仿真器  MSP430-FET430UIF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型MSP430全能仿真器  MSP430-FET430UIF

不太清楚了,最好找身边有懂的人看一看。

网友:
其实这个有几种可能性:
1、驱动没有安装ok;
2、硬件跳线帽什么的,还是硬件连接有问题;
3、就应该是在开发环境中的设置了。
请楼主参考以上,三个可能性去逐一的排除,应该可以找到问题所在了。

网友:
请问楼主此问题解决了么?如果解决的话,能告知解决方案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