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买台示波器,大家讨论下。。。

楼主:
好久没来论坛了,最近闲下来了,来里面逛逛,和大家混个脸熟,呵呵呵。。。。。

本人手里没有示波器用了,最近想入手一台示波器,我也看了好多的牌子的示波器,我只在Agilent和Tektronix还有普源的这几个牌子里面看的。

我使用示波器主要也是从事射频方面,测试基带调制信号等

首先我看了一个Ag的54831B  这个性能很好

Tek的,我看了TDS3032 这个性能也不错

普源的DS4000系列的做的也很好

所以来这里大家讨论下,从性能质量,使用方面,还有最重要的价格,综合考虑下,看看哪个比较适合些。

网友A:
别买普源,买ag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买普源,买ag的吧

我也想买AG的,但是AG的只能买到二手的,但是价格也不菲

说实话我在大学一直用的就是普源的,普源的示波器在高校用的还是蛮多的,在某些场合用普源测出来的数据人家不认可的。

我现在把目光放在了TEK的示波器上,这个二手的价格还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
ag难道是二手的?看样子有点古董的样子。不过性能应该挺好的吧

网友B:
前几天不有个半价买示波器的活动嘛,找个中奖者从他手里买,能便宜好多吧

网友:
aglinet的性能好,普源的价格低,就看你怎样选了。

网友:
AG更稳定 测试数据各方面客户更认可吧 如果个人使用 性价比来说 当然首选Rigol

网友:
如果 这三款价格差不多的话,如果是我的话,我首选泰克,然后普源。o(∩_∩)o 哈哈

网友:
首选AG,其次TEK,自用可以考虑普源。
大型试验室大多都是AG的专场,这个没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不有个半价买示波器的活动嘛,找个中奖者从他手里买,能便宜好多吧

我有半价活动,楼主想用的话,可以免费送给你,放我这也没啥用

网友C:
厉害,好久没看到楼主,我是收藏了你的帖子,今天无意点进来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好久没看到楼主,我是收藏了你的帖子,今天无意点进来的哈哈

谢谢了哈。。。。

网友:
统一回复,我决定买Agilent的示波器了,不过是二手的,型号:54831。谢谢大家讨论。。。

网友:
Agilen 的耐操,TEK的时间久了旋钮会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