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求助

楼主:
求各位大神帮忙分析图中电路工作原理,越详细越好,谢谢,讲解好的有偿,谢谢

MAX1779

MAX1779

网友:
有点急  希望会的帮个忙

网友:
估计这种电路图,只有@maychang老师吃得消

网友:
@maychang  求帮忙

网友:
这是该芯片datasheet中的图,图中明确标注芯片型号MAX1779。
把该芯片datasheet仔细读几遍,即可。

网友A:
自己看MAX1779的datasheet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看MAX1779的datasheet去!

这只是该芯片的一部分,即Boost升压部分。
另外还有两部分,都是电荷泵电路。该芯片共有三路输出。

网友:
这种芯片确实稍微复杂一些。
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条引脚?
不过,拆开来看,仅仅是三部分组合到一起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只是该芯片的一部分,即Boost升压部分。
另外还有两部分,都是电荷泵电路。该芯片共有三路输出。

我没仔细看,看着楼主贴出来的电路图也摸不着头脑,从Vin经过电感进入LX再从1N5819到AVDD,不知道这里经过了什么。

看了Datasheet之后发现芯片内部的电路被楼主省略了。

贴出这图的意思是提醒楼主,在Datasheet中有关于MAX1779这颗芯片各部分的功能图,只看一个黑盒子是绝对看不明白的。

我只是拿从输入开始到AVDD的这一路出来举例子,剩下的给楼主自己去找答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仔细看,看着楼主贴出来的电路图也摸不着头脑,从Vin经过电感进入LX再从1N5819到AVDD,不知道这里经 ...

“贴出这图的意思是提醒楼主,在Datasheet中有关于MAX1779这颗芯片各部分的功能图,只看一个黑盒子是绝对看不明白的。”
完全赞成。
把芯片当成“黑盒子”,只能在对该芯片性能完全了解之后才行。

网友:
专用TFT屏驱动器,,这是芯片手册带典型电路,娘胎里就带,好好看芯片手册

网友:
奉上官方中文连接,楼主慢慢解读,读好后给大家写心得
https://www.maximintegrated.com/cn/products/power/display-power-control/MAX1748.html/tb_tab0

网友:
感谢大家帮助,会好好学学再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