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局部放电的几个问题

楼主:
请问有没有熟悉局部放电的大神,本人最近在搞一些关于局部放电的采集电路。但是查了好多资料都不是太清楚。想问以下几个问题,希望大家帮帮忙:
1, 10kV电缆的局部放电脉冲电流的电流大小范围约为多少?
2,采集这些脉冲的传感器一般使用哪种,这种传感器输出的电压脉冲幅值约为多大?
3,有什么软件能模拟这种局部放电信号吗?

网友:
虽然已经过去很多年了,正巧我最近也在做局放监测设备,也在搜集各种资料和学习中,发现了这个问题,就回答一下。可能楼主早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如果有不恰当的还望指教。

首先回答第二个问题,采集脉冲一般是在电缆处加装高压带电传感器,通过采集传感器感应的二次侧电压,分析是否发生局部放电,这个电压幅值一般在几十V到100V之间。而发生在10kV电缆局部放电脉冲电流大概在5000pc以内。如果要模拟这种局部放电信号,硬件的话可以通过局放发生装置,或者人为的制造局部放电,软件的话可以通过模拟局部放电输出pwm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