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7跑lua问题

楼主:
最近听说lua很6,想玩个试试,用的F7discovery,参考:http://heyunhuan513.blog.163.com ... 422014109105416653/

弄好后编译调试,指针指到这来了,如图:

点运行程序不走,请教这是什么情况

之前调试程序,点击调试正常情况下应该是这样的

增加连接中的调试程序后,ROM变成100+k了,和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A:
我的天呢,原来是有玩lua 的小伙伴,一起交流学习。。
我前段时间,也在F7 和 L4 上跑了一下,不知道什么原因运行不起来,,估计是内存不够了,最近没鼓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天呢,原来是有玩lua 的小伙伴,一起交流学习。。
我前段时间,也在F7 和 L4 上跑了一下,不知道什么 ...

第一个截图和您运行部起来现象一样吗?内存不够是编译后RW-data太多了吗

网友:
lua是啥?
不是一个脚本语言?

网友:
引用 网友C:
lua是啥?
不是一个脚本语言?

是脚本语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截图和您运行部起来现象一样吗?内存不够是编译后RW-data太多了吗

ROM变成100+k    这个不用担心,毕竟 STM32F7 有 1M 的ROM
并且板载了很大的RAM 的。。。

具体的还不懂,我就跑了一下,没跑动。。。可能是配置文件没配置好。 虽然heap 和 stack 都配置了,可能还是有别的地方没鼓捣好。。
最近没时间鼓捣。。。

你可以先看看配置文件什么的,可能是卡在这里了。。。 luaopen_bas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