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带,使用直流电源,要求短路保护

楼主:
大家好!

LED灯带,DC24V供电,工作时最大电流有5A,现客户要求电流超出5A时有短路保护,比如5.3A啊,
不要使用单片机,不要保险丝,请问有什么办法实现?

谢谢大家!

网友A:
稳压电源除稳压外,再做个限流功能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稳压电源除稳压外,再做个限流功能就可以了。

本身就是用电源供电的,只是在电源与LED灯带之间再加个保护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本身就是用电源供电的,只是在电源与LED灯带之间再加个保护板。

在电源上增加保护功能,如dontium所说,是最简单的。
楼主非要增加一块电路板,也不是不行,只是成本上不合算。
另外,LED通常用恒流供电,楼主不知道为什么要用24V恒压供电。

网友:
电源本身就可以实现限流,再加个板子会不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电源上增加保护功能,如dontium所说,是最简单的。
楼主非要增加一块电路板,也不是不行,只是成本上 ...

电源是买回来的,不是自己生产的,也有短路保护的。LED灯带恒流,恒压都有。因为灯带受潮后主线会短路打火,如果不限制的话,短路越来越严重,坏烧穿灯带,这样很危险,所以要限制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