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二极管阵列电流的放大

楼主:
光电二极管阵列的输出电流是150mA     怎么可以放大到5V左右   可以给个电路图吗?、   谢谢

网友:
150mA是相当大的电流,普通运放一般不能输出这么大电流,需要加三极管扩流。
用33.3欧电阻的方法不可取,功耗太大。

网友A:
放大到5V?现在是多少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大到5V?现在是多少V

现在不知道电压  只知道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