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波形是这样的呢?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老师帮忙看我的帖子;小弟前段时间把画好的功率变换器的板子打出来了,都焊好了器件;做测试的时候,有一路IR2102的高端输出波形是这样的,MOS管怎么也打不开,没有电流通过,如图1;其他两路是没有问题的,测了波形正常,也有电流通过MOS管,这三路电路都是一样的,局部图都是如图2所示;所以请教各位老师帮忙分析一下,谢谢,同时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高端输出这里RA_G1这个位置,我明明焊接的是100K的电阻,为什么测量的时候变成了120欧姆左右呢?低端输出的RA_G2测量就相对接近100K,大概90K左右,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在电路中测量,由于元件之间的相互影响而使数值发生变化,可把元件焊下来进行测量

网友B:
检查一下图中R1是否正确。

网友C:
1.为什么检测的电阻是120欧,这个如果电路上100K的,,确实有问题,或者需要把电阻拆下来测量
2.四路都是相同的电路,波形不一样,最好的方法就是对比测量,局部电路就是这样检测。根据楼主的叙述,好像是新板子,出现的问题还有就是装配焊接的问题,要仔细检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为什么检测的电阻是120欧,这个如果电路上100K的,,确实有问题,或者需要把电阻拆下来测量
2.四路都是 ...

第一,三路IR2102高端输出对应的RA_G1的100K电阻,昨天测量都是120欧姆,近测量又恢复到了80-90K左右吧;请问这是为什么?难道通电用一段时间,关电休息一段时间还有这么大影响?还有就是有一路的电阻只恢复到3K左右,现在这一路的电压波形就是如图1所示,是不是电阻烧了,大家可以帮忙分析一下?我现在准备把电阻换了测试一下,有新情况再和大家汇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电路中测量,由于元件之间的相互影响而使数值发生变化,可把元件焊下来进行测量

有这个可能,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图中R1是否正确。

测量了,R1正常,100欧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第一,三路IR2102高端输出对应的RA_G1的100K电阻,昨天测量都是120欧姆,近测量又恢复到了80-90K左右吧; ...

测量时的电阻值不变,有些在电路板上的电阻,发现测试与标称不一致时,要精确就只能拆下来测或者断开一端测量。
特别是电源电路中有储能元件,测试不准确。
万用表测试电阻的原理,是基于通过欧姆定律来测的,是给一个电压,然后看通过的电流,如电阻两端就带有电压了,测出来的电阻当然不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量时的电阻值不变,有些在电路板上的电阻,发现测试与标称不一致时,要精确就只能拆下来测或者断开一端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测量时的电阻值不变,有些在电路板上的电阻,发现测试与标称不一致时,要精确就只能拆下来测或者断开一端 ...

目前有一路IR2102的高端输出这里的RA_G1电阻测量是3K欧姆(就是这路一直打不开MOS管,一直没有电流通过),其他两路都是90K左右;我以为是电阻坏了,但是把电阻拆下来测量,阻值确实是100K,也就是说电阻没坏,应该是电路中其他部分导致这里有问题,请问老师,哪里的损坏会是的这个电阻变得这么小呢?有极性的这个0.47uf钽电容或者快速恢复二极管D0有没有影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目前有一路IR2102的高端输出这里的RA_G1电阻测量是3K欧姆(就是这路一直打不开MOS管,一直没有电流通过) ...

电阻使用时间长了一般阻值会变大
除非电阻外保护层破坏有可能变小。
如同位置的器件测量发现阻值变化,继续排查,可能找到故障所在,至于哪个器件引起不判断需要测量,如器件本身有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阻使用时间长了一般阻值会变大
除非电阻外保护层破坏有可能变小。
如同位置的器件测量发现阻值变化, ...

后来发现是前面IR2102坏了,因为我换过一个IR2102(没想到换过的这个芯片也是坏的),现在换了好的IR2102,目前测量正常了,现在准备上电测试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