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kNode开发板测评】第三章 mbed初体验

楼主:
    把玩之后便是进入测评正题,畅想着这款LinkNode V1.1母子板能实现哪些实用的功能呢?
    首先,给LinkNode上电,LinkNode运行的能量同样来自于usb端口供电,
插上usb到pc,打开power开关,富有科技畅想力量的蓝色LED灯快速闪烁后,进入常亮每秒快速闪灭状态,
pc端弹出composite USB device安装驱动的对话框,如图。
    一时没有搞清楚是哪个驱动,点击取消后,电脑管家给出了JLINK 3M u盘的提醒,看来是进入了mbed代码下载模式了么!如图

    上网,通过中文介绍页面,链接为:https://yaoq.gitbooks.io/linknode/content/,找到官方wiki页面,链接为:http://www.linksprite.com/wiki/index.php5?title=Mbed_BLE_Sensors_Tag,可以实现对NRF51822, LIS3DH ,BMP180,buzzer, and dual-color LED的访问和控制功能。对待中文文档,大家都能轻松的做到一目十行的浏览,对待英文,像我不入流的英语四级水平只好老老实实的一个单词一个句子的识别啦!额,慢慢的做就好了,不是吗!
    文档中介绍了手机端app实现BLE的链接功能,可惜我用的手机没有BLE功能,只好让心仪的app独守空房啦!
    继续向后看,实现亮LED灯功能,Thereare dual-color LED with common anode mounted on the BLE SENSORS TAG, and thecolors are green and red. LED_R is connected to P0.20 pin, and LED_G isconnected to P0.19 pin. 有红蓝双色灯,红色控制端为P0.20,蓝色控制端为P0.19。mbed online compiler asour development tool,我们就用mbed在线编译器来实现亮灯功能吧,链接为:https://developer.mbed.org/compiler
    提醒:这一步需要事先注册个人账户进行登录的!
    在mbedcompiler workbench里,默认的平台是Nordic nRF51-DK,
需要根据自个的开发对象选择相应的型号,这里我们选择Nordic nRF51822。哦!网速有些慢,loading中。

    操作需要一气呵成,否则又会转啊转的!操作步骤一次是点击左上角默认的Nordic nRF51-DK平台进行框选,点击增加平台,在新的页面找到Nordic nRF51822开发板,点击进入她的页面,点击右边增加平台到编译器,会看到增加成功的提示,点击右边的打开编译器,就会看到右上角的平台已经更新了,在弹出的框中填入自个的项目名称。不知是否支持中文名称呢?点击确定,开始建立项目。和介绍流程相比,现在的编译器更加智能了,mbed libraries都是自动加入的,不需要再多操作。添加代码:
#include
DigitalOut LED_R(P0_20);
DigitalOut LED_B(P0_19);
int main()
{
     while(1)
     {
         LED_R=0;
         LED_B=1;
        wait(0.5);
         LED_R=1;
         LED_B=0;
         wait(0.5);
     }
}

保存,编译,下载,一气呵成,简直太爽爆了有木有!

    把下载到pc的hex文档拖到JLINK盘里,无需干涉,LinkNode会自动重启,然后,然后,你就看到红蓝灯一秒交替闪烁啦!

网友A:
手机没有BLE?在这个年头有点不科学啊。安卓4.3以上的都有。是你没有烧BLE的例程才找不到“device”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机没有BLE?在这个年头有点不科学啊。安卓4.3以上的都有。是你没有烧BLE的例程才找不到“device”吧

哦?或许是的,谢谢提醒,抽空添加上,这个步骤还不是很清楚呢!
另外问一下,如何确认自个的手机是支持蓝牙BLE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或许是的,谢谢提醒,抽空添加上,这个步骤还不是很清楚呢!
另外问一下,如何确认自个的手机是支持 ...

网上搜索自己手机型号,看参数,蓝牙支持4.0以上的,都支持BLE。安卓要求4.2版本以上,ios从6就开始支持了,只不过不同的app对不同版本的ios或者安卓支持好坏而已(比如有些要求必须使用高版本的系统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没有BLE?在这个年头有点不科学啊。安卓4.3以上的都有。是你没有烧BLE的例程才找不到“device”吧

啥?
啥device?
我也没烧啊
结果我的小米4C没找到,以前的华为荣耀3C直接装不了那程序
但回到公司,爱疯 lightblue妥妥连接了,就是数据发送不太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