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编程求助

楼主:
求救,为什么会有这个错误,我是按照书上来编的。。。

网友:
你在你这个结构体的定义的typedef struct后面加个结构体类型名试试。

网友A:
楼主,请注意,你的这个结构体定义里面有两个变量,这个变量的数据类型是否有定义了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注意,你的这个结构体定义里面有两个变量,这个变量的数据类型是否有定义了呢

我是按照书上来编程的,所以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编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按照书上来编程的,所以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编译

那就不在知道了,但是书上的东西不一定很全哦。你最好理解清楚了,再写哦。

网友C:
字面意思是你定义重了。 你用 ctrl+shift+f找一下其他地方,要有你直接#include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在知道了,但是书上的东西不一定很全哦。你最好理解清楚了,再写哦。

嗯,多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字面意思是你定义重了。 你用 ctrl+shift+f找一下其他地方,要有你直接#include就可以

嗯,我试试,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