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q2烟雾传感器问题

楼主:
做一个检测烟雾的模块,用的mq2,想知道mq2内部的构造是什么?。。。。我按电路连后,没烟雾时输出为什么是5v?

网友A:
我记得那个模块应该是有模拟输出和数字输出。就看你接在哪个输出口了。
简单点,这个你可以用个打火机的气体去检测,这个时候如果万用表接在数字口,打火机气体靠近时会有电平变化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那个模块应该是有模拟输出和数字输出。就看你接在哪个输出口了。
简单点,这个你可以用个打火机的气 ...

我自己做的,不是买的模块,,,应该是没有烟雾的时候是0v,有烟雾的时候电压变化,,,,我现在是没有烟雾时输出就是5v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你知道mq2的内部电路吗,为什么只接电源后就会有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做的,不是买的模块,,,应该是没有烟雾的时候是0v,有烟雾的时候电压变化,,,,我现在是没有烟 ...

内部的电路没有研究过,当时只是买的那个模块,然后就有模拟和数字输出。

网友:
原理图中的MQ2部分有错误
R16应该是5Ω左右(防止VCC过大的波动损坏器件)
R3 应该是10K可以调节的
没有烟雾的时候,电导率很低 ,IN-输出低电平 LM393输出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