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门设计出现的问题

楼主:
我用SN74LVC1G08单与门芯片,连接电路如附图,单片机输入脉冲信号到2脚幅度为3.3V,为什么4脚输出信号幅度只0.5V,芯片工作电压加的5V,请大家指教一下,是什么地方出错,谢谢!

网友A:
1.首先你先量下VCC和INB、INA的电压是否正常;
2.如果正常的话,我看了这款芯片的datasheet,在VCC=5V的时候,VIH的最小值应该为0.7*VCC,也就是说输入高电平的最小值为3.5V,但是你的输入方波只有3.3V,还没达到芯片所认为的高电平,所以有问题,你可以把芯片工作电压VCC改成3.3V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首先你先量下VCC和INB、INA的电压是否正常;
2.如果正常的话,我看了这款芯片的datasheet,在VCC=5V的时 ...

你好,我今天把工作电压接3.3V,1和2脚连在一起,接单片机送的信号,输入幅度为3V,输出的脉冲信号还是只有0.5v,这下我不知道是哪里还有问题,会不会单片机引脚的驱动能力不够,请指教,谢谢

网友:
单片机输入幅度3V你是在线路连通的情况下测量的么?还是单独测单片机的输出?建议你在1和2脚接个上拉电阻在测下结果。

网友:
同意楼上,先看输入对不!其次,输入方波信号,看看输出!会不会芯片不对,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