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二极管阵列参数计算

楼主:
这是芯片的主要参数   我们要用到的是S4111-46Q     从这些参数 怎么可以求出它的输出电流或者输出电压?
求助   谢谢

网友A:
这是个显示屏,给它供电15V的电压,为什么要求出输出电压和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显示屏,给它供电15V的电压,为什么要求出输出电压和电流?

因为后面还有还要对电路进行处理   它的输出信号作为后面电路的输入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因为后面还有还要对电路进行处理   它的输出信号作为后面电路的输入信号。

这个S4111-46Q  的 datasheet给的就这么多资料
只有典型暗电流的最大参考值
和感光灵敏度0.58A/W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S4111-46Q  的 datasheet给的就这么多资料
只有典型暗电流的最大参考值
和感光灵敏度0.58A/W

要想知道供电,还要搞样品进行测试

网友:
硅光电池是主动输出电流的,这S4111-46Q  是46象元硅光电二极管阵列,是反向加恒定电压工作的,检测到的信号是它的反向被动的“漏电流”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