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46NGH6板子的问题

楼主:
最近刚刚接触F7的板子。把以前STM32F407板子上的程序移植到F746上边,发现F746跑的速度还不如F407的速度。这是为什么呢?跪求大神解释一下。。。

网友:
后来我还做了一个简单的运算测试。让单片机单纯的做幂指数运算循环500次,发现F746的运算速度还是没有F407快~~~

网友A:
   楼主应该没有用好 F746
多看看官方的资料,学一下。。。
7 比 4 的频率 功耗、以及发热量,都是强很多

PS:可以把你的代码发出来,看一下。。。

网友B:
不可能啊,是你主频没设置对吧。。跑得快的前提是频率高

网友:
我又做了一下测试,把幂指数拆开相乘速度就变得非常快了。。。这是BUG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没有用好 F746
多看看官方的资料,学一下。。。
7 比 4 的频率 功耗、以及发热量,都是 ...

我把幂指数拆开相乘速度就变快了。。。是BUG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啊,是你主频没设置对吧。。跑得快的前提是频率高

主频设对了,216MHZ。现在我把之前的幂指数拆开相乘就变快了~~这是BUG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主频设对了,216MHZ。现在我把之前的幂指数拆开相乘就变快了~~这是BUG吗

你用用专用的dsp库,看看快不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把幂指数拆开相乘速度就变快了。。。是BUG吗

应该不是,,可能你别的地方没设置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用专用的dsp库,看看快不快

你是说库函数里自带的数学库吗?arm_math.h?是这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