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4.3 :PCB中制作任意LOGO

楼主:
5芯积分
    哪位大神会 AD14.3 :PCB中制作任意LOGO,求制作方法,谢谢!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72085450\QQ\WinTemp\RichOle\HZ[K3(DGVZ[9`]7X$~U3WSB.png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72085450\QQ\WinTemp\RichOle\3HO`@HVY$SOAD)EDFXI{XR9.jpg

网友:
参考下这个帖子,看看对你有没有用处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60200-1-1.html

网友A:
1,先把你的LOGO正确贴出
2,2楼沙发已经给出制作LOGO的方法
3,再送按2楼方法,必备的一个小软件

网友B:
可以确定的是你现在缺个脚本,我办公室的电脑上刚好安装了AD14.3,所以我的脚本帮你试了下。是可以用的理论上这个脚本ad15以下,包括ad15都可以用的。这里我丢你个脚本,需要的网友也可以保存下来使用:

Altium Designer 2013 PCB Logo Creator(AD15都可以用).rar (9.25 KB, 下载次数: 140, 售价: 1 分芯积分)

1、安装脚本文件

2、运行脚本文件,但是在这个之前,需要将你的logo的图片在电脑自带的画图程序中,另存为BMP格式的文件
注:BMP文件的大小(我是说长*宽)代表了你的logo的大小,在画图程序中也可以调整的哦。这个需要您留意了。

3、选择bmp文件,并进行转换。

4、转换效果

网友:
继续再提供一个方法。
把你想做logo的图片复制到word里面,再将图片修改成黑白色,见下图

然后修改完毕,直接复制图片,到AD pcb界面,选好层,直接粘贴。见下图

粘贴完成,此时logo四周有白点,鼠标左键拖动白点,即可修改logo大小,然后修改完毕,鼠标右键点击一下,等待,然后制作完毕。见下图

网友:
给上面所有的坛友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确定的是你现在缺个脚本,我办公室的电脑上刚好安装了AD14.3,所以我的脚本帮你试了下。是可以用的理论 ...

你好!怎样运行这个脚本文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先把你的LOGO正确贴出
2,2楼沙发已经给出制作LOGO的方法
3,再送按2楼方法,必备的一个小软件

版主,这个脚本文件要怎样运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确定的是你现在缺个脚本,我办公室的电脑上刚好安装了AD14.3,所以我的脚本帮你试了下。是可以用的理论 ...

谢谢,很受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继续再提供一个方法。
把你想做logo的图片复制到word里面,再将图片修改成黑白色,见下图

然后修改完毕 ...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先把你的LOGO正确贴出
2,2楼沙发已经给出制作LOGO的方法
3,再送按2楼方法,必备的一个小软件

谢谢,版主

网友:
谢谢,各位亲!非常受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怎样运行这个脚本文件呢

Preference中添加,双击,或者点击我图片中所示的OK啊。很简单啊,你实际操作你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好用,学起来。

网友E:
DXP2004可以用吗? 如果不可以  那DXP怎样制造logo

网友:
引用 网友E:
DXP2004可以用吗? 如果不可以  那DXP怎样制造logo
DXP2004的脚本位置存放在X:\Program Files\Altium2004\Examples\Scripts\Delphiscript Scripts\Pcb\PCB Logo Creator(X:你安装的盘符)下
AD6的脚本存放位置在:X:\Program Files\Altium Designer 6\Examples\Scripts\Delphiscript Scripts\Pcb\PCB Logo Creator下

网友:
可以改大小嘛?
导进来图片太大了

网友F:
太好了谢谢,ad16竟然没有这个脚本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太好了谢谢,ad16竟然没有这个脚本

2014版本后的AD都是另外添加脚本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先把你的LOGO正确贴出 2,2楼沙发已经给出制作LOGO的方法 3,再送按2楼方法,必备的一个小软件

网友:
你好!怎样运行这个脚本文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