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共射极电路恒流负载问题!!

楼主:
《晶体管电路设计》关于OP电路设计一章说图中红圈部分下面的晶体管相当于恒流负载,交流电阻为无限大,放大倍数非常大!但我将这部分电路抽出来在电路仿真软件中模拟,但情况根本不同,不但没有放大作用信号还减弱了!这是什么情况?是我的电路设置有什么问题吗?(两个晶体管偏置电阻不同的原因是上下两个晶体管的VBE不相同)

红圈部分为恒流负载的共射极电路

红圈部分为恒流负载的共射极电路

网友A:
“《晶体管电路设计》关于OP电路设计一章说图中红圈部分下面的晶体管相当于恒流负载,交流电阻为无限大,放大倍数非常大!”
这句话,没有错。

网友:
楼主仿真时,测量过静态(无输入信号)时,Q1Q2两支管子集电极联接处的直流电压没有?

网友B:
测量过了,直流电压为14V。求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晶体管电路设计》关于OP电路设计一章说图中红圈部分下面的晶体管相当于恒流负载,交流电阻为无限大,放 ...

但为什么模拟出来的跟书上说的不符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测量过了,直流电压为14V。求解答!

Q1Q2两集电极联接处对地14V,明显不正常,Q1已经很接近饱和,其电流放大倍数很小。
应该调整R1R6R3R4中的一个,使Q1Q2集电极联接处接近电源电压15V之半。

网友:
这是典型的三级放大电路。R1、Tr1和Tr2构成输入级差分放大电路,Tr3为中间级(主放大器),Tr6、Tr7、R7、R8构成互补输出级;R2、R3、R6、Tr3、Tr5和D1构成偏置电路,其中Tr3、R2和Tr5、R6组成镜像电流源,Tr3为第一级提供静态电流,Tr5为第二级和第三极提供静态电流,基准电流Ic2=Ic5=(UD1-Ube2)/R2。D2消除互补输出级的交越失真。

网友B:
我在mutisim里面将整个电路抄下来了,结果模拟出来跟书上写的还是不同,是什么地方出错了呢?还是电路仿真软件出错呢?看来要搭建电路来试试了!

网友:
俺觉得,学习电路知识,不是学习仿真的。用仿真代替不了学习的

俺不反对仿真。但也不能让仿真代替一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mutisim里面将整个电路抄下来了,结果模拟出来跟书上写的还是不同,是什么地方出错了呢?还是电路仿真 ...

“我在mutisim里面将整个电路抄下来了”
三极管型号相同吗?
即使三极管型号相同,你的仿真软件里面设置(例如三极管电流放大倍数)和原作者使用的三极管相同吗?
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倍数分散性很大,一批和一批不同,甚至同一批号内也不同,可以相差几倍。怎么能够指望“整个电路抄下来”就会得到一样的结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mutisim里面将整个电路抄下来了,结果模拟出来跟书上写的还是不同,是什么地方出错了呢?还是电路仿真 ...

注意dontium的意见,我们“学习电路知识,不是学习仿真的。”
这话我完全赞同。
仿真可以用,可以节省时间和实验成本,但仅仅是一种辅助手段,不能代替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mutisim里面将整个电路抄下来了,结果模拟出来跟书上写的还是不同,是什么地方出错了呢?还是电路仿真 ...

前面的回复,我谈到三极管电流放大倍数。现在又看到你仿真使用了发光二极管。你使用的发光二极管和首帖那本书中使用的发光二极管之间差异可能比三极管电流放大倍数还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在mutisim里面将整个电路抄下来了,结果模拟出来跟书上写的还是不同,是什么地方出错了呢?还是电路仿真 ...

最后说一句:首帖提到的那本书是业余级别,不是专业教材。那个电路,更是设计得相当拙劣的电路。
跟着这本书走,很可能要误入歧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mutisim里面将整个电路抄下来了,结果模拟出来跟书上写的还是不同,是什么地方出错了呢?还是电路仿真 ...

更何况你的仿真“将整个电路抄下来了”,却没有抄正确。
这样学习电子技术,不走弯路也难,很可能是事倍功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Q1Q2两集电极联接处对地14V,明显不正常,Q1已经很接近饱和,其电流放大倍数很小。
应该调整R1R6R3R4中 ...

这个地方的电压应该调到0V吧,这是正负电源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地方的电压应该调到0V吧,这是正负电源供电的

是的,应该调整到对地为零。在7楼我说错了,看到电容C2,就当成单电源供电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后说一句:首帖提到的那本书是业余级别,不是专业教材。那个电路,更是设计得相当拙劣的电路。
跟着这 ...

谢谢您的详细解答!!还想请您推荐一本合适的学习教材,现在就是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教材!先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详细解答!!还想请您推荐一本合适的学习教材,现在就是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教材!先谢了!!:congr ...

例如:
电子线路 线性部分(第四版)-谢嘉奎
电子线路 非线性部分(第四版)-谢嘉奎
电子技术基础 模拟部分(康华光.第5版)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童诗白 第四版

学习不是看一遍书的事情,重要的是看到某部分不明白不清楚,立即翻以前的教材(例如电路分析、电工基础之类,甚至包括高等数学)寻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例如:
电子线路 线性部分(第四版)-谢嘉奎
电子线路 非线性部分(第四版)-谢嘉奎
电子技术基础 模拟部 ...

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