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AVR数组问题

楼主:
用的w5500网络芯片+AV:128想实现一个小的WEB服务器。现在要在AVR128的flash中存放页面数组如图1:

但是调用的时候不知道怎么读出来。。。编译的结果显示已经放到flash中如图4

图3这个地方是调用部分:

希望大家帮我看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谢谢各位
我上网查说在数组名前加pgm_read_byte()如图2:

但是页面结果出不来。

图1

图1

图4

图4

图3

图3

图2

图2

网友A:
pgm_read_byte只能读取一个字节。它返回的不是C语言的指针,就是一个char。
pgm_read_word、pgm_read_dword也是类似的,读取出来数据需要自己在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gm_read_byte只能读取一个字节。它返回的不是C语言的指针,就是一个char。
pgm_read_word、pgm_read_dwor ...

难道我还从新定义一个局部变量,存放读出来的数组?

网友A:
长度可以用strlen_P函数判断。

详细的可以看看头文件pgmspace.h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度可以用strlen_P函数判断。

详细的可以看看头文件pgmspace.h内容。

好的,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