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控制负电源输出?

楼主:
2芯积分
用单片机IO口3.3V逻辑,如何控制-5V电压输出?除了用继电器还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啊?电流500毫安

网友A:
用负载开关,比如XC8109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负载开关,比如XC8109

多谢,不过我用的是一个小光耦来匹配MOS管的电压控制逻辑

网友:
一般用负载开关比较好,光耦一般用来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负载开关,比如XC8109

能否共享一下XC8109的PDF资料,好像是国产哪家,怎么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