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16 发送乱码 下面是源码

楼主:
#define                LOCKCON0   (*(volatile  unsigned*)0x4C000000)
#define                LOCKCON1   (*(volatile  unsigned*)0x4C000004)
#define                MPLLCON    (*(volatile  unsigned*)0x4C000008)
#define                EPLLCON    (*(volatile  unsigned*)0x4C000010)
#define                CLKDIV0    (*(volatile  unsigned*)0x4C000024)
#define                EPLLCON_K  (*(volatile  unsigned*)0x4C00001C)
#define                CLKSRC     (*(volatile  unsigned*)0x4C000020)

#define     GPHCON      (*(volatile unsigned *)0x56000070)
#define                ULCON0          (*(volatile unsigned *)0X50000000)                //uart0线控制寄存器
#define                UCON0           (*(volatile unsigned *)0X50000004)
#define                UFCON0          (*(volatile unsigned *)0X50000008)
#define                UMCON0          (*(volatile unsigned *)0X5000000c)
#define                UTRSTAT0    (*(volatile unsigned *)0X50000010)
#define                UERSTAT0          (*(volatile unsigned *)0X50000014)
#define                UFSTAT0         (*(volatile unsigned *)0X50000018)
#define                UMSTAT0         (*(volatile unsigned *)0X5000001c)
#define                UTXH0                  (*(volatile unsigned *)0X50000020)
#define                URXH0                 (*(volatile unsigned *)0X50000024)
#define                UBRDIV0         (*(volatile unsigned *)0X50000028)
#define                UDIVSLOT0         (*(volatile unsigned *)0X5000002C)

int main(void)
{

        LOCKCON0=3600;
        LOCKCON1=3600;
        CLKDIV0=(1<<9)|(2<<4)|(1<<3)|(1<<2)|(0<<0);
        MPLLCON=(0<<24)|(400<<14)|(3<<5)|(1<<0);
        EPLLCON=(0<<25)|(0<<24)|(32<<16)|(1<<8)|(2<<0);
        EPLLCON_K=0x000;

        CLKSRC=(3<<7)|(1<<6)|(1<<4);

        char buf;
        char buf1;
        buf1='q';

        GPHCON &= ~((3<<0)|(3<<2));
        GPHCON|=(2<<0)|(2<<2);
        ULCON0=0X03;                        //1位起始位 八位数据位
        UCON0=0X5;                        //串行时钟Pclk 查询方式
        UFCON0=0X01;
        UMCON0=0x00;
        UBRDIV0=35;
        UDIVSLOT0=1;                        //波特率115200

        while(1)
        {
                //UTXH0=buf1;
                if (UTRSTAT0&0X01)
                {
                        buf=URXH0;
                        while(!(UTRSTAT0&0x02));
                        UTXH0=buf;
                }

        }
}

网友:
可以接受和发送 但是  发送的数据  接受回来时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