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01问题

楼主:
那位大神有IR2101的半桥驱动的电路,包括HIN和LIN的方波如何输入,以及各个电阻和和电容的实际参数,我现在在做无线充电,半桥逆变的信号给串联的电容电感,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IR2101的半桥驱动的电路自己可以搜一个参考,全套资料拿来就能用的,估计不会有

网友B:
IR2101手册上有参考电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IR2101的半桥驱动的电路自己可以搜一个参考,全套资料拿来就能用的,估计不会有

您做过半桥驱动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IR2101的半桥驱动的电路自己可以搜一个参考,全套资料拿来就能用的,估计不会有

它的HIN和LIN端的输入信号我不是很明白,它是正半波和负半波都有的一个信号呢,还是只有正半波,HIN和LIN端的输入是否是反向的都没有具体的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B:
IR2101手册上有参考电路的

请问您做过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它的HIN和LIN端的输入信号我不是很明白,它是正半波和负半波都有的一个信号呢,还是只有正半波,HIN和LIN ...

IR2101HIN和LIN端的输入信号,反相的两路PWM信号,有一定的死区时间,可用单片机产生提供的PWM信号,这个可难理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IR2101HIN和LIN端的输入信号,反相的两路PWM信号,有一定的死区时间,可用单片机产生提供的PWM信号,这个 ...

可以加您的QQ吗,这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您

网友:
引用 网友A:
IR2101HIN和LIN端的输入信号,反相的两路PWM信号,有一定的死区时间,可用单片机产生提供的PWM信号,这个 ...

我主要是学强电的,这块不是太懂,看到您之前的一些回帖感觉收益匪浅,想让您帮我看看我设计的电路

网友A:
手册好好看看,完全实现功能需要LIN端的输入信号驱动信号和MOS管的配合,半桥驱动做逆变,要控制好两个MOS交替导通。
如果完全不懂,可以先多找一下这方面的东西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册好好看看,完全实现功能需要LIN端的输入信号驱动信号和MOS管的配合,半桥驱动做逆变,要控制好两个MOS ...

您可以帮我看下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