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q2的问题

楼主:
mq2烟雾传感器按电路接好后,没有烟雾时输出为什么是5v,求解

网友:
这个传感器我不太熟。你试一下,当烟雾达到特定浓度时,输出信号是否有变化。没有烟雾时,又变回去。如果能变,传感器应该是正常的。怎么都不变。要么传感器损坏,要么电路连接不对。结合手册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