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题怎么做

楼主:
这题怎么算呢?仿真的结果VCE是0V,我算的是6V左右!请各位大师指点 一下!!!!

网友A:
嗨……………… 帮你算算吧,

网友:
     分压偏置电路吧

网友:
先求VB=0V,VE=0-0.7=-0.7V,IE=(-0.7+18)/7.5=2.3mA,其他自己算吧

网友B:
VCE为零是不可能的,显然仿真出错。
仿真是个好东西,但绝不能依赖仿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CE为零是不可能的,显然仿真出错。
仿真是个好东西,但绝不能依赖仿真。

哦,如果为零的话,那就是达到饱和电流了:  Icsat=36/(9.1+7.5)=2.168mAmA 三级管就饱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求VB=0V,VE=0-0.7=-0.7V,IE=(-0.7+18)/7.5=2.3mA,其他自己算吧

IBQ=2.3/131=17.6(UA),
Vce=36-2.3(9.1+7.5)=36-38.8=2.8V  是这样的吗?
Ve=0.7V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先求VB=0V,VE=0-0.7=-0.7V,IE=(-0.7+18)/7.5=2.3mA,其他自己算吧

帮忙看一下哪里错了,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如果为零的话,那就是达到饱和电流了:  Icsat=36/(9.1+7.5)=2.168mAmA 三级管就饱和了。

确实是进入饱和了。但 Icsat=36/(9.1+7.5)=2.168mA 这样计算是不对的。
实际情况,三极管饱和后集电极到发射极电压不是零,通常0.1~0.2V,至少至少也有50mV。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帮忙看一下哪里错了,可以吗?

如果求出来VCE小于零,说明不在放大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帮忙看一下哪里错了,可以吗?

三极管已经进去饱和区域,IB与IC不再成倍数关系,饱和时一般UCE的压降比较小,深度饱和的话可以认为接近于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嗨……………… 帮你算算吧,

模电一般看哪本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嗨……………… 帮你算算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嗨……………… 帮你算算吧,

原题正负电源电压相等,Vb=0 仅在 Ib=0 时正确,但 Ib=0 显然不是正常放大状态。

网友:
先求VB=0V,VE=0-0.7=-0.7V,IE=(-0.7+18)/7.5=2.3mA,带入VC=VCC-IC*9.1=VCC-IE*9.1<0。说明晶体管进入饱和区,VC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原题正负电源电压相等,Vb=0 仅在 Ib=0 时正确,但 Ib=0 显然不是正常放大状态。

Vb = 0 ,是等效电源的电动势,但它还有等效内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求VB=0V,VE=0-0.7=-0.7V,IE=(-0.7+18)/7.5=2.3mA,带入VC=VCC-IC*9.1=VCC-IE*9.1

不能那样计算的。

看我下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题正负电源电压相等,Vb=0 仅在 Ib=0 时正确,但 Ib=0 显然不是正常放大状态。

呵呵,对不起,点“回复”,点错了楼层。现在也无法改过来了,请原谅

网友:
引用 网友A:
Vb = 0 ,是等效电源的电动势,但它还有等效内阻!

它等效为一电压源,和一个内部电阻。

并不是真 ...

抱歉,后面确实有“等效”的说明,而且有“等效电阻 Rb=255k ”。我只看了一行,没有注意后面说明。
不过,后面也有 Ve=-4.275V 和 Vc=1.62V ,标注形式一样,容易混淆。